MAX32630FTHR进程(3)驱动SPI屏

楼主:
这个屏可累死我了,星期天搞一天也没搞定,一量管脚电压1.8V,后来看例程,原来得调一个库,再加一个语句就可以直接驱3.3V的屏了。说也奇怪用硬件SPI总是不行,后我用软件模拟一次成功。
首先,要把管脚变为3.3V的。这个可以用那个库max32630fthr,可以参考https://developer.mbed.org/teams ... HR_IMU_Hello_World/
可以先把库倒进mbed然后再把那个库考到自己的工程目录下边,然后在程序前面加上:

MAX32630FTHR pegasus(MAX32630FTHR::VIO_3V3);

前面加上:#include "max32630fthr.h"

以下是程序:
#include "mbed.h"
#include "max32630fthr.h"
//SPI device(P5_1, NC, P5_0);
DigitalOut CLK(P5_0);
DigitalOut DATA(P5_1);
//DigitalIn(P4_4);
//DigitalIn(P4_5);
//DigitalIn(P4_6);

//这是我的板子上面的引脚分布图,SPI协议引脚都有在上面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igitalOut rs(P3_5);

DigitalOut LED(P3_3);
//RS,是这种液晶屏幕的一个重要引脚,也常常标记为PC
DigitalOut cs(P3_4);
//CS与片选使能还是有一定区别
DigitalOut reset(P3_2);
//RESET复位引脚
MAX32630FTHR pegasus(MAX32630FTHR::VIO_3V3);

unsigned char image[3200]=
{
/* 0X00,0X10,0X28,0X00,0X28,0X00,0X01,0X1B,*/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BE,0XF7,0X7D,0XEF,
0XBA,0XD6,0XB6,0XB5,0XF3,0X9C,0XB2,0X94,0XB3,0X9C,0XB2,0X94,0X34,0XA5,0XF7,0XBD,
...
};

uchar bitdata;
void  delay(uint t);

void  SPIv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if(Data&0x80)
      DATA = 1; //输出数据
      else DATA = 0;

      CLK = 0;
      CLK = 1;
      Data<<=1;
    }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0;j++);
}

void LCD_CtrlWrite_IC(uchar c)
{
cs=0;

rs=0;
bitdata=c;
SPIv_WriteData(bitdata);
cs=1;

}
void  LCD_DataWrite_IC(uchar d)
{
cs=0;
rs=1;
bitdata=d;
SPIv_WriteData(bitdata);
cs=1;
}

void LCD_DataWrite(uchar LCD_DataH,uchar LCD_DataL)
{
LCD_DataWrite_IC(LCD_DataH);
LCD_DataWrite_IC(LCD_DataL);
}
void wr_dat(unsigned int dat)
{
LCD_DataWrite_IC(dat>>8);

LCD_DataWrite_IC(dat);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
{
cs=0;
rs=0;
bitdata=c;
SPIv_WriteData(bitdata);
cs=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
{
cs=0;
rs=1;
bitdata=d;
SPIv_WriteData(bitdata);
cs=1;
}

void wr_com16(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
{
  cs=0;
  rs=1;
  bitdata=i;
SPIv_WriteData(bitdata);
cs=1;
  cs=0;
rs=1;
bitdata=j;
SPIv_WriteData(bitdata);
cs=1;

}
//////////////////////////////////////////////////////////////////////////////////////////////

void lcd_initial()
{

   reset=0;
   delay(100);
   reset=1;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CB);
        write_data(0x39);
        write_data(0x2C);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34);
        write_data(0x02);

        write_command(0xCF);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30);

        write_command(0xE8);
        write_data(0x85);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78);

        write_command(0xE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ED);
        write_data(0x64);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12);
        write_data(0X81);

        write_command(0xF7);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mand(0xC0);    //Power control
        write_data(0x23);   //VRH[5:0]

        write_command(0xC1);    //Power control
        write_data(0x10);   //SAP[2:0];BT[3:0]

        write_command(0xC5);    //VCM control
        write_data(0x3e); //对比度调节
        write_data(0x28);

        write_command(0xC7);    //VCM control2
        write_data(0x86);  //--

        write_comman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write_data(0x48); //C8     //48 68竖屏//28 E8 横屏

        write_command(0x3A);
        write_data(0x55);

        write_command(0xB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18);

        write_command(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82);
        write_data(0x27);

        write_command(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write_data(0x01);

        write_command(0xE0);    //Set Gamma
        write_data(0x0F);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2B);
        write_data(0x0C);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4E);
        write_data(0xF1);
        write_data(0x37);
        write_data(0x07);
        write_data(0x10);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09);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E1);    //Set Gamm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14);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11);
        write_data(0x07);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48);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0F);
        write_data(0x0C);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36);
        write_data(0x0F);

        write_command(0x11);    //Exit Sleep
        delay(120);

        write_command(0x29);    //Display on
        write_command(0x2c);

}
void addset(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
    write_command(0x2a);
    wr_com16(x>>8,x);
    write_command(0x2b);
    wr_com16(y>>8,y);
    write_command(0x2c);
}

void dsp_single_colour(uchar DH,uchar DL)
{
unsigned int i,j;
addset(0,0);
for (i=0;i<320;i++)
    for (j=0;j<240;j++)
        wr_com16(DH,DL);

}

static void LCD_SetPos(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
{
       write_command(0x2A);
   write_data(x0>>8);
   write_data(x0);
   write_data(x1>>8);
   write_data(x1);

   write_command(0x2B);
   write_data(y0>>8);
   write_data(y0);
   write_data(y1>>8);
   write_data(y1);
    write_command(0x2c);
}

void  RamAdressSet()
{
   write_command(0x2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af);

   write_command(0x2B);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db);
}

void test_picture(uchar *map)
{
int i,j;
RamAdressSet();
for(i=0;i<76;i++)
{
  for(j=0;j<96;j++)
  {
    LCD_DataWrite(map[192*i+j*2],map[192*i+j*2+1]);
  }
}
}

int main() {
    uint k,i,j;
    LED = 0;

    lcd_initial();
    dsp_single_colour(0x07,0xe0);//绿色
     while(1)
    {
      while(1)
  {
write_command(0x2C);

    dsp_single_colour(0x00,0x7f);

    for(k=0;k<8;k++)
    {
        for(j=0;j<6;j++)
        {
            LCD_SetPos(40*j,40*k,40*j+39,40*k+39);      //坐标设置
            for(i=0;i<1600;i++)
             {
                 LCD_DataWrite(image[i*2+1],image[i*2]);     //发送颜色数据为提高速度高8位低8位分别传递
             }
         }
    }

    delay(40000);
    }
}

}

运行的图片

YOUKU: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j.8428770.3416059.1

mbed截图:

来自 3楼

汇总贴在此:
MAX32630FTHR进程——by ddllxxrr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114&fromuid=536508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哈哈,楼主和我一样,因为3.3V输出这个事情搞了半天,才发现要调用一个库文件,因为那个输出电压是MAX14690控制的。还有楼主板块是不是发的地方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总贴在此:
MAX32630FTHR进程——by ddllxxrr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谢谢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