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到功法到到最佳状态的一些方法

楼主:
功率放大器,简称“功放”。很多情况下主机的额定输出功率不能胜任带动整个音响系统的任务,这时就要在主机和播放设备之间加装功率放大器来补充所需的功率缺口,而功率放大器在整个音响系统中起到了“组织、协调”的枢纽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整个系统能否提供良好的音质输出。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对放大器并不是十分的了解,不清楚在功放音箱中,都需要哪些的配件进行配置,才能将功放的效果播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第一种:就是在喇叭下面装个电阻做电流取样,实际上反馈回去的还是电压信号,是模拟的电流反馈,做的人最多,但是这个电路有缺陷的,有2个方面的原因,

  1、是他的输出增益会随着阻抗的变化而变化。结果使加在喇叭2端的不是恒压了,好象这样可以使加到喇叭上的功率恒定。

  但是不要忘记,扬声器的声压特性曲线是在恒压输出下TEST的啊,所以单纯的这种电路并不好声,听感不佳,好玩而已,不过有改进型的电路,以电压负反馈为主,加适量的这种类型的电流负反馈,到是可以做出不错的声音,但此时电流负反馈的作用是改变功放的阻尼系数,对幅频特性影响不大。

  2、是取样点在喇叭的下面,喇叭是个电感,电流流过电感其相位会变化,低频还好,高频可以移相90度,相位特性极差。

  第二种:负阻放大器,除了在一些特别的场合,第一个用于音响上并取得成功的是YAMAHA,其主要的作用是对低频的延伸有很好的改善作用,但是对200Hz以上的频率却会起到劣化音质的效果,所以一般是用在超低频有源音箱上。

  实际上,这种电路是和音箱搭配使用的,单独没有什么实际使用的意义。其工作原理是:如果音箱是一个刚体,那么加上一个管子,就可以变成一个理想的霍尔莫滋共鸣箱,那么不管这箱子大小如何,管子的粗细怎样,只要符合霍尔莫滋共振计算公式。哪怕20Hz的谐振点也可以做的到,箱子的大小,只是效率高低而已,由于音箱上有喇叭的存在,喇叭在发声的时候是在运动的,音箱就不是一个刚体,那么箱子就不会产生霍尔莫滋共鸣。

  因此,如果在发声的时候喇叭的振膜是静止不动的。那么,箱子就接近刚体,就可以满足霍尔莫滋共振的条件,可以任意的设计这个箱子的谐振点。发声的时候让喇叭不动的工作就是负阻功放的任务了。负阻功放的工作原理是当喇叭在低频段工作的时候,其阻抗特性急剧变化,放大电路通过电流取样将这种变化取出来反馈给功放,使得功放以电流的形式进行控制喇叭,如果对放大电路进行等效分析,可以发现功放的内阻在计算上成负阻特性。

  在动态放大的时候使得喇叭加放大器的内阻接近于0。结果这种电路使得在喇叭不管朝哪个方向都受到很强的阻尼。只要发声以结束,喇叭就不动了,箱子也就变刚体了。

  第三种:电流模反馈放大电路,这个才是实用的电流放大电路,也是真正的电流型负反馈,其反馈的信号是电流,不是电压,就是说在负反馈端不是加上,而是加入,有电流流入的。这种电路最早是在视频传输,或则仪器设备象示波器什么的上用的很多。

  由于是低阻负电流反馈输入这种电路的高频特性极佳,容性负载的驱动能力超强,只要进过改进,发现做功率放大器很是不错,可以弥补电压型放大器的一些先天不足,象开环频响低,闭环的瞬态频响失真,极弱的容性负载驱动能力。缺点是这种电路的开环增益比较低,闭环后的失真会比电压型放大器高一个数量级。

  不过,做的好总失真也不会过0.01%。

  对了,还有一种,叫电流倾注式功率放大器,其工作原理是功放里有2个放大器,1个甲类,一个乙类。

  由甲类放大器将电流输入乙类放大器的输出来修正放大器的各种失真,同时在负反馈回路里接入LC补偿电桥,通过精确调整,总失真可以做到0。0001%以下,夸张了去了,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但是,调试太复杂,所需仪器的要求也太高了,好声不容易做出来,现在玩的人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