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程序怎么放

楼主:
想用单片机 做开关电源主控(PWM生成,PI调节器,AD采样,电流电压显示。。。。),请问这些模块程序怎么安排才合理,比如PWM调节放在主函数里还是放AD中断里,还是单独得中断。 有没有做过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先分别编写每一个模块的程序,然后,从主函数一一调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分别编写每一个模块的程序,然后,从主函数一一调之。

不是的  我模块程序都有就是不知道放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我模块程序都有就是不知道放在哪个位置!

这根据流程来,往哪放不重要,重要把功能实现

网友:
看你具体功能和执行过程,一些外部触发的东西,往往用中断。但也不必须。中断函数的个数,每个中断函数执行时间,都应该控制一下。先实现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