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连接无线网卡

楼主:
我有一块ARM开发板,上面有个网线接口。我想在开发板上连接一个USB无线网卡,请问有没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要在linux系统上移植USB无线网卡驱动什么的?

网友:
一般linux自带usb wifi驱动,直接接上usb wifi就能识别

网友:
内核版本低的话,买个老的usb wifi适配器,我有个2.6的内核的系统就不支持新的usb wifi

网友A:
先查看内核是否支持此型号网卡,如果不支持,就要自己搞驱动了。
如果支持,看是否将该驱动编译进了内核,如果编译进去了,可以使用,
如果没有,需要重新编译内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看内核是否支持此型号网卡,如果不支持,就要自己搞驱动了。
如果支持,看是否将该驱动编译进了内核, ...

非常感谢,不过要怎么查看改驱动是否编译进了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不过要怎么查看改驱动是否编译进了内核。

如果你有内核源码了,进入内核 makemanuconfig,看看
如果没有源码,在arm端用串口连接至电脑,lsm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