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MS320F28377S 入门经验分享

楼主:
综合活动中大家的建议:>>【抢楼有礼】TI TMS320F28377S 入门经验大搜集!

将学习 TI TMS320F28377S及其他C2000产品的经验整理如下,有不准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多多指正。

写在前头:
1、看官方资料,最好是英文的,一切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答案都在器件手册里面,卡壳的时候还是要回归手册;
2、手头有块相应的板子,最好是TI原厂的,因为TMS320F28377S比较新,第三方的板卡和配套教材、例程还没出来,而原厂很多代码是基于这些原厂板子的,如果发生自己理解不了的现象时,还可以恢复最初原始状态重新开始。;
3、合理的、可执行的学习计划,不能期待一蹴而就;
4、多练习,不能光看书不写程序;
5、推荐教材:刘和平《DSP原理及电机控制应用:基于TMS320LF240X系列》,搞清楚寄存器对于学习和理解DSP至关重要。

学习建议:
1、看 Datasheet,了解芯片性能(目录要看,每一章的功能介绍要看);
2、根据需要,选择一款评估板,了解评估板资料,了解配置,特别是电源配置(拿到板子细心检查,不急于上电,把每组电源都要调对);
  • 搭建开发环境,安装工具软件,准备调试器等设备,CCS+controlSUITE,有好多参考例程,包括各种外设;
  • 搜索如何从零建立自己的工程,根据上述例程,一步步搭建自己的设计;
  • 点灯——点灯是有技术含量的,实际上学习最基本的GPIO操作和中断!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最简单的灯的亮灭开始(GPIO输出控制),配合外设寄存器手册,了解相关寄存器设置的作用,如果不想了解硬件,至少要做到了解软件函数和相关调用参数的作用。这时候仿真器仿真调试很重要,单步执行,或断点运行,看看和设想是否一致。不一致,找原因,找出原因,你就进步了!有时候你会发现,单步调试和连续运行结果不一样。不要着急,很大的原因是连续运行时,CPU执行速度太快了,你眼睛根本没反应过来,单步执行时,仿真器把速度降下来了,所以你看见了。然后尝试按键控制灯亮灭(GPIO输入读取),开始时可能用空操作循环延时,效果也可以。没问题了,在学习中断相关知识,通过中断来读取按键状态。
  • 定时器——学习定时器操作,实现灯的闪烁。接下来学习PWM,改成PWM控制灯的明暗。再接下来实现流水灯,流星灯等等......注意:每次都是掌握前面的知识后再增加一个外设,和前面的知识结合起来学习,或者单独学习两个外设后,再结合起来学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混在一起学习。
  • 复杂外设学习:TI官方都有专门的文档进行说明的,对照着进行学习。TI的网站设计的很好,找到这个器件,这个器件的资料就都可以找到了。
3、根据自己的应用完成所需的驱动开发,参考数据手册的内容,或者直接用Controlsuit生成驱动;
4、创建中间层,看看自己需要哪些服务,通信协议栈?文件系统?控制库?SVPWM应用规模块?如果需要,移植进来。
5、双核应用的研究,如果分配每个核的功能,主业务放在哪个核?通信等辅助业务哪个核,核间的通信怎么搞?
6、上面的OK了,就可以放手去做应用层了。 你是不是要用操作系统,2000的开发环境中有一款好用的操作系统,BIOS操作系统,里面的功能挺全,邮箱,信号量,管道等工具一应俱全,只是工程的搭建略复杂。
7、有时候问题会比较复杂,一个人会搞很长时间。这时候别忘了EEWorld上热心的网友啊!有可能你的问题其他人以前碰到已经解决了,他告诉你,你就少走许多弯路。也许这个问题其他人没有遇到,但可以给你出谋划策,多条思路,也许很快就也解决了。另外,也可以上TI的论坛(www.deyisupport.com),上面有TI FAE也会热心回复。
8、有了心得,不要一个人藏着掖着,独乐乐不如总乐乐。来EEworld发个帖子吧,分享大家才会进步!

欢迎大家指点和补充!

网友A:
点赞,目前379d点灯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赞,目前379d点灯完毕

综合大家的建议整理的,给看看有不妥的地方,咱再改 哈

网友:
379d吃灰中,估计还要继续吃一段

网友:
377和379都在吃灰中,估计还要继续吃一段

小店

网友:
027F吃灰中,灯都没点。

网友:
看来这个帖子还是有必要的,没点灯的速速点起来吧

网友B:
能提供样片申请吗?可以打个板玩玩就好了

网友C:
就目前感觉c2000的硬件驱动参照controlsuite就很好。
主要是双核的使用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地方。
bios有没有人熟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样片申请吗?可以打个板玩玩就好了

C2000样片没有,TI官网应该可以申请吧,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目前感觉c2000的硬件驱动参照controlsuite就很好。
主要是双核的使用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地方。
bios有没 ...

专业 HOHO  可以发帖讨论讨论

网友:
将开始搞28377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