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高553

楼主:
/*方案二:周期法测频率,测周法即测试限定的脉冲个数之间的时间。当被测频率的范围比较低时,使用测周法比较合适。*/
#include
unsigned int TA_OverflowCnt;     //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
unsigned long Period;            //周期测量结果存放变量
unsigned int PrevCapVal;         //前一次捕获值存放变量
float Freq;
void main ()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CALBC1_1MHZ;
        DCOCTL=CALDCO_1MHZ;
        P1DIR&=~BIT2;
        P1SEL=BIT2;                //P1.2设为第二功能
        TACTL=TASSEL_2+MC_2+TAIE+TACLR;      //TA连续计数,SMCLK,开启计数器计满中断
        TACCTL1=CAP+CM_1+CCIS_0+SCS+CCIE;    //捕获模块1启动,选择P1.2管脚为捕获源,上升沿捕获,同步模式,开启捕获中断
    _EINT();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
{
        switch(TAIV)      //TA中断向量寄存器
        {
        case 2:    //比较/捕获模块1中断
                        Period=TA_OverflowCnt*65536+TACCR1-PrevCapVal;//计算周期
                    PrevCapVal=TACCR1;                            //保存捕获值,供下一次使用
                    TA_OverflowCnt=0;                             //溢出次数清零
                    Freq=1000000.0/Period;                        //计算频率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TA_OverflowCnt++;                               //TA每次溢出,溢出次数变量+1
                    break;
        }
}
这种周期法为什么测2hz以上就不准了,一直跳。而用闸门计数法测1hz~10khz一直挺准的。虽说周期适用于低频,但几十hz都测不了这也

网友A:
你这样的代码算法不准确,所以会存在误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代码算法不准确,所以会存在误差大

有这方面算法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