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STM32F4系统的程序下载问题,No target connected

楼主:
小弟项目中需要应用STM32F4自己设计一个数据采集系统,PCB已加工出来了,上电电源也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当下载程序测试时,使用的是ST-Link,显示No Target Linked,,,不知怎么回事?当连开发板时正常。。。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量量电源和地之间电压,检查电路图,检查是否有虚焊

网友:
先检查原理图,你的JTAG接口和开发板的是否一致。要没问题就检查焊接。和连接线,短路,断路等。

网友:
硬件电路的问题居多。可以参考下我写的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9497-1-1.html

网友:
下载最新版STM32 ST-LINK Utilit试试

网友A:
开发版正常,证明你stlink没毛病,好吧,不说那么多,大部分原因是你芯片没有供电,量下芯片的供电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版正常,证明你stlink没毛病,好吧,不说那么多,大部分原因是你芯片没有供电,量下芯片的供电脚有没有 ...

测了,有电压啊

网友:
晶振是否和开发板的一致,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