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冲电流如何避免

楼主:
如图所示,在接通负载的瞬间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过冲电流,如何避免这个过冲电流呢

网友A:
应该是MOS管的输入电容引起的过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OS管的输入电容引起的过冲

“应该是MOS管的输入电容引起的过冲”
不是。
你去掉C12试试看。

网友C:
如果只是不想单片机因为这个过冲电流误检,多检测几次就行,硬件怕击坏的话,器件的耐压耐流选择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OS管的输入电容引起的过冲”
不是。
你去掉C12试试看。

C12影响不大,去掉也是一样有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不想单片机因为这个过冲电流误检,多检测几次就行,硬件怕击坏的话,器件的耐压耐流选择好就行

我的负载是一个导通的极电集电流为50-1000mA的三极管,如果过冲电流过大则会烧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