昇润CC2640 SDK应用入门教程三

楼主:
上一教程讲到,基于TTC CC2640 SDK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蓝牙的广播、连线间隔来控制系统功耗,今天我们针对常用的几组参数来进行测试,看看CC2640的功耗到底有多低。
    首先我们还是基于SDK的从机工程:
    一、不同广播间隔下的CC2640功耗对比:
1、DEFAULT_ADVERTISING_INTERVAL:蓝牙广播间隔;SDK默认是参数是160即100mS(160 x 625uS):

2、我们还是利用TTC CC2640 SDK开发目标板HY-264022V1来进行测试:如下图所示,请将标示2的JUMP去掉;

3、将SDK原始代码或是LED开关控制代码,编译通过并下载至目标板中,注意先下载蓝牙协议栈,再下载应用程式;
4、将目标板的电源如上图上示接出来,标示3为电源负极,标示4为电源正极;
5、电源线另一头接到Agilent N6705B DC Power Analyzer电源输出端,如下所示:

6、设定电源输出3.3V,利用电源分析仪的软件记录电源输出波形,如下图:

7、依上图所示,100mS广播间隔的平均电流在177.094uA;
8、我们将广播间隔参数:DEFAULT_ADVERTISING_INTERVAL:更新为1600即1000mS(1600 x 625uS):

9、依上图所示,1000mS广播间隔的平均电流在21.974uA;
    二、不同联线间隔下的CC2640功耗对比:
DEFAULT_DESIRED_MIN_CONN_INTERVAL   最小连接间隔
DEFAULT_DESIRED_MAX_CONN_INTERVAL   最大连接间隔
1、连接间隔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值,依苹果手机的规定,必须大于21,苹果在参数更新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均是选择最大值,但也有协商的过程,在时会有些小的偏差,比如我们设定:
DEFAULT_DESIRED_MIN_CONN_INTERVAL   63(63 x 1.25uS=78.75mS)
DEFAULT_DESIRED_MAX_CONN_INTERVAL   80(80 x 1.25uS=100mS)
经过与手机协商后,得到的实际联线间隔是92.3mS,如下图所示:

N6705B 测试此时的平均电流为142.598uA;
2、同样我们按比例来修改最大、最小联线间隔:
设定:
DEFAULT_DESIRED_MIN_CONN_INTERVAL   783(783 x 1.25uS=978.75mS)
DEFAULT_DESIRED_MAX_CONN_INTERVAL   800(800 x 1.25uS=1000mS)
经过与手机协商后,得到的实际联线间隔是991mS,如下图所示:

N6705B 测试此时的平均电流为11.451uA;
3、如果想了解更细仔的CC2640在不同状态的功耗表现进行了仔佃说明,在这就不再重复进行说明啦,大家可以参考TI的技术文档: SWRA478C

通过以上的了解,对于CC2640的超低功耗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对于常用蓝牙参数的调整有了一个参考的对像。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昇润科技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