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检测时前级RC滤波带来的运放偏置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用覆铜板做手写板的题,要检测极其小的微弱信号(0.2mV及以上),因为存在很多噪声,所以用了滤波电路,结果就导致在差分输入为0.5mV时,输出为负电压,输入为0.6mV及以上,输出为正电压,因为输出信号要用AD采集,所以这个负电压应该如何解决呢?图片为我的电路

网友:
>0.6mV输出正,小于它输出负,这与滤波无关。滤波电路又无直流引入。

改变180度的相位,电路应该不会。看看是其它什么原因吧。

网友:
与滤波无关。应该是信号中叠加了干扰,干扰来源可能是接触电势、热电势、运放的输入失调、等等。

网友:
U2是仪表放大器作为单端用。
U2增益设置得那么低(很接近于1),后面又加一级OP07跟随器,不知道是何用意。

网友:
第二级应该说是浪费。
第三级OP07,是具有调零端的。但在此图中并未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