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的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功率电感?
行业内对于什么是功率电感的说法比较杂,虽然说法都正确,但是都比较片面,小编认为准确的说法是:功率电感是指工作时必须要通过较大电流,以储能为主要目的的电感。
行业内命名功率电感主要还是基于它的作用(达到的功能)而出发的。以类似的方式命名有大电流电感,高频电感等称谓。
详细论述可以参考《功率电感定义与分类
第二个问题:功率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功率电感有哪些作用?
功率电感的作用有两个,作扼流圈(也叫阻流圈)用,或者作升降压器用。
功率电感当扼流圈作用时,电感产生的自感电动势与线圈电流呈相反变化,起到阻碍电流变化作用,根据功率电感工作频率,又有高频功率电感(高频扼流圈)及低频功率电感(低频扼流圈)。此时有部分电能将转为磁能存储在电感中。
当作升降压器用时,功率电感在电路通断的瞬间,产生感应电动势,释放存储的磁能,用于增强或者减小某一部分电路的电压。
第三个问题:功率电感有什么特点
根据定义,功率电感有两个特点:1,可通过大电流 ;2,工作时电感两端电压较大。
如果表现在外观上,功率电感线圈所用的导线一般较粗(可通过大电流)。如果线圈导线特别细的则基本排除了是功率电感的可能。
第四个问题:功率电感有哪几类?
以贴装方式来划分,可分为贴片功率电感及插件功率电感。事实上我们回头看什么是功率电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知功率电感是以其工作状态来定义的,并未指定是哪种形式和结构。原则上说,只要条件符合,R棒电感,磁环电感线圈 ,工字电感等任一种类别都可以作功率电感使用,如下图1所示。
图1:以各种结构形式存在的功率电感
不过从结构上来说,传统的绕线电感,工字电感,电感线圈更适合做功率电感。色环电感,贴片叠层电感一般可容许通过的电流不大,所以很少作为功率电感使用。
第五个问题:功率电感和普通电感区别是什么?
功率电感和普通电感的区别在于功能上,功率电感要求能产生足够大的自感电动势进行扼流或者滤波。而普通电感只要能产生一个相应频率的信号即可。
第六个问题:功率电感和普通电感能否相互替代?
一般情况下,功率电感可以替代普通电感,但反过来不行。
第七个问题:功率电感和屏蔽电感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分类的标准不一样,功率电感在功能上要求耐大电流和高压,屏蔽电感说明有屏蔽结构。两个分类之间经常产生交集,即某个电感既是功率电感又是屏蔽电感。
图2:当做扼流圈使用的功率电感(磁环电感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