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调试时总是出现内部错误,停止工作。急呀!!!

楼主:
我使用Kinetis Design Studio Version: 3.2.0安装在64位的win10系统上,在调式程序时总是出现停止工作的错误,如下图所示:

图中底部的文字如下:
GNU gdb (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7.6.0.20140731-cvs
Copyright (C) 2013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License GPLv3+: GNU GPL version 3 or later <http://gnu.org/licenses/gpl.html>
This is free software: you are free to change and redistribute it.
There is NO WARRANTY,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Type "show copying"
and "show warranty" for details.
This GDB was configured as "--host=i686-w64-mingw32 --target=arm-none-eabi".
For bug reporting instructions, please see:
<http://www.gnu.org/software/gdb/bugs/>.
Warning: the current language does not match this frame.
[Switching to Thread 57005]
Temporary breakpoint 2, main () at D:/MKW41Z/wi_uart_ble_freertos/middleware/wireless/framework_5.3.2/OSAbstraction/Source/fsl_os_abstraction_free_rtos.c:994
994     hardware_init();
/home/build/work/GCC-4-8-build/src/gdb/gdb/linespec.c:2445: internal-error: decode_line_full: Assertion `state->canonical_names.suffix != NULL' failed.
A problem internal to GDB has been detected,
further debugging may prove unreliable.
Quit this debugging session? (y or n) [answered Y; input not from terminal]
/home/build/work/GCC-4-8-build/src/gdb/gdb/linespec.c:2445: internal-error: decode_line_full: Assertion `state->canonical_names.suffix != NULL' failed.
A problem internal to GDB has been detected,
further debugging may prove unreliable.
Create a core file of GDB? (y or n) [answered Y; input not from terminal]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说明:KDS已更新到最新版本了。

另外,在调式时经常会出现一个如下图所示:0x0的文件名,显示:source not found.

也不知到这个0x0的文件是什么文件?找也找不到,之前是 没有这个的,不知道怎么就出现这个了,也不知道如何去掉这个文件。
有时定义的中断运行时停不下来,不知道与这个提示有没有关系?

之前调式时有一个提示:说在flash中进行断点调式需要License授权,但是又说评估也可以不需要License。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License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用KDS的调式的吗?是不是KDS不如IAR稳定呀?

网友:
建议用iar,感觉是License授权问题

网友A:
"0x0的文件名,显示:source not found."  这种情况是被调试的代码没有对应的源代码信息,比如编译过程某个模块没有加调试信息,比如调试到binary形式的库中的代码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0的文件名,显示:source not found."  这种情况是被调试的代码没有对应的源代码信息,比如编译过程某个 ...

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0的文件名,显示:source not found."  这种情况是被调试的代码没有对应的源代码信息,比如编译过程某个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具体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