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带宽积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关于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这个增益指的是闭环放大倍数(倍)还是闭环增益(dB),下图中,增益带宽积既有@1MHZ又有100MHZ,是什么意思

网友:
1MHz是测试条件,100MHz是测试结果,也就是说在1MHz下,测出增益带宽积是100MHz

网友A:
这个增益指的是闭环放大倍数(倍)还是闭环增益(dB)

二者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增益指的是闭环放大倍数(倍)还是闭环增益(dB)

二者是一回事。

这个我知道,就是一个对数的关系。我的意思是,通常所说的增益 ,比如增益带宽积为1MHZ。在输入信号为100KHZ时,增益应该为10(后面单位是倍数,还是分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就是一个对数的关系。我的意思是,通常所说的增益 ,比如增益带宽积为1MHZ。在输入信号为100 ...

这种情况,增益指倍数。
注意:频率也是可以取对数的。此时(增益取对数,频率也取对数)增益带宽就成为和而不是积。几乎所有运放开环频率-增益曲线都是这样表示的(和为常数则曲线是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增益指倍数。
注意:频率也是可以取对数的。此时(增益取对数,频率也取对数)增益带宽就成为和 ...

您看看一个,我看别人论文上的说法,都把gain当成了d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