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MICRO图片采集模块

楼主(2017-07-20):
VIMICRO图片采集模块
有没有人用过图片采集模块:VIMICRO VC0706PREB?是否能提供该模块的串口调试软件:
VC0706CommTool(EN)?
谢谢!

网友A:
这个直接跟厂家要就行的,或者一般的串口调试软件也是可以的,主要是观察sensor的设置数据,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