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 DSPBIOS搭建时插入TSk的问题

楼主:
刚接触这方面很不熟悉,今天遇到了TSK插入的问题解决不了,求赐教,非常感谢!
我通过hello例程搭建了一个基于TMS320C6455的DSPBIOS环境,想要插入TSK线程,但每次修改TSK function后就会报错,报错内容如下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F1       ./hellocfg.obj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tsktest1.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gmake: *** [tsktest1.out]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其中 _F1   是我修改的TSK function的名称。

网友:
问题的advice

Typical message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myfunc    example.obj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What it means
The linker has encountered a symbol (function or variable) for which it cannot find the definition.

Why is it happening
The linker takes the object files produced by the compiler and combines them into a single executable program. A key part of this process is mapping symbol references to their definitions. For example, a function myfunc() could be defined in file A and used in file B. The linker connects the reference to the definition. This error indicates that the linker was unable to find the definition; an object file or library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for the symbol was not provided to the linker.

Remedy
The first step is to determine why the symbol is undefined. If the function or variable is something you expected to create as part of your project, ensure that you provide an actual definition for the symbol and that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is part of the project. Otherwise,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that you are referencing a symbol that is provided by a library and the library is not being referenced. Make sure that required libraries are specified using the --library option in the File Search Path options.

Risks, Severity
An executable will not be created until this error is resolved.

网友:
又看了下,把TSk名和TSK function名设为一样的就不会报错了,大小写也得一样……这到底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