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 OpenCL VGA 工程编译 mandelbrot

楼主:
DE1SOC OpenCL VGA 工程编译mandelbrot时间 :2015年4月2日
作者:knat
开发板:DE1SOC Rev C

百度网盘资料 :

操作步骤:
  • 拷贝FPGA工程
    新建文件夹
    mkdir -p ~/altera/14.1/hld/board/terasic/de1soc
    将文件解压,里面的内容拷贝到上述路径,

    将board_enc.xml中的
    改为
    de1soc_sharedonly_vga">
  • 设置环境变量
    新建文件init.sh添加如下
    #!/bin/bash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home/tank/app/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9-xxxxx_linux/bin/arm-linux-gnueabihf-
    export LOADADDR=0x8000
    export QUARTUS_ROOTDIR=/home/tank/altera/14.1/quartus
    export ALTERAOCLSDKROOT=/home/tank/altera/14.1/hld
    export PATH=$PATH:${QUARTUS_ROOTDIR}/bin:${ALTERAOCLSDKROOT}/linux64/bin:${ALTERAOCLSDKROOT}/bin:/home/tank/altera/14.1/embedded/ds-5/bin
    export LD_LIBRARY_PATH=${ALTERAOCLSDKROOT}/linux64/lib
    export AOCL_BOARD_PACKAGE_ROOT=${ALTERAOCLSDKROOT}/board/terasic/de1soc
    export QUARTUS_64BIT=1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tank/altera/license.dat
    export PATH=$PATH:/home/tank/app/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9-xxxxxx_linux/bin

    保存,执行命令
    source ./init.sh
  • 编译硬件
    查看可用硬件和编译OpenCL内核,(先进入到例程的路径)

    aoc --list-boards
    aoc device/ mandelbrot.cl --board de1soc_sharedonly_vga

    编译时间较长,视PC的配置而定。其编译的过程是将包含OpenCL接口的de1soc_sharedonly_vgaDemo拷贝到当前路径下编译,编译后会生成xxxxx.aocx 和top.rbf文件
  • 配置编译内核
    先将config_opencl拷贝到内核路径下,用该文件配置所需要编译的内核

    cp config_opencl .config

source ./init.sh
make menuconfig
其中包括的内核配置有以下几点(config_opencl中已经包含这些配置,无需再配置)
4.1添加Framebuffer Driver:
Device Drivers -> Grapics support -> 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

Device Drivers -> Input device suport
分辨率1024 * 768

4.2使能CMA for OpenCL
Device Drivers -> Generic Driver Oprions

DMA CMA *
SIZE 512
Maximum Page 8
Maximum Count 7
4.3 Altera 固件下载FPGA
Device Drivers -> Misc device

Device Drivers -> Misc device -> FPGA Bridges

4.4支持V4l2 和UVC USB摄像头
Device Drivers -> Multimedias support

V4l2 API 和V4l2 int device 以及 Media USB Adapter
Device Drivers -> Multimedias support ->Media USB Adapter

USB Video Class 是支持通用UVC设备,GSPCA中可选择其他设备(ZC301等)
4.5 选中EXT4文件系统的支持
Flie systems ->

Enable the block layer
支持larger block device and flies 否则EXTt4 mount 时会出错

4.6 编译
make uImage -j4
make zImage
生成的zImage和uIamge 在路径/home/tank/terasic/linux-socfpga_fb/arch/arm/boot下
5修改编译dtb
5.1修改文件
/home/tank/terasic/linux-socfpga_fb/arch/arm/boot/dts/socfpga.dtsi
/home/tank/terasic/linux-socfpga_fb/arch/arm/boot/dts/socfpga_cyclone5.dts
在文件socfpga.dtsi将以下部分的注释取消,使用FPGA桥
        hps_fpgabridge0: fpgabridge@0 {
            compatible = "altr,socfpga-hps2fpga-bridge";
            label = "hps2fpga";
            clocks = <&l4_main_clk>;
        };

        hps_fpgabridge1: fpgabridge@1 {
            compatible = "altr,socfpga-lwhps2fpga-bridge";
            label = "lwhps2fpga";
            clocks = <&l4_main_clk>;
        };

        hps_fpgabridge2: fpgabridge@2 {
            compatible = "altr,socfpga-fpga2hps-bridge";
            label = "fpga2hps";
            clocks = <&l4_main_clk>;
        };
在socfpga_cyclone5.dts中修改为如下
    hps_0_bridges: bridge@0xc0000000 {
        compatible = "altr,bridge-14.1", "simple-bus";
        reg = <0xc0000000 0x20000000>,
            <0xff200000 0x00200000>;
        reg-names = "axi_h2f", "axi_h2f_lw";
        #address-cells = <2>;
        #size-cells = <1>;
        ranges =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c0000000 0x00010000>,
            <0x00000001 0x00000100 0xFF200100 0x00000080>,
            <0x00000001 0x00010040 0xFF210040 0x00000020>,
            <0x00000001 0x00010080 0xFF210080 0x00000010>,
            <0x00000001 0x000100C0 0xFF2100C0 0x00000010>;

        alt_vip_vfr_1: vip2@0x100 {
            compatible = "ALTR,vip-frame-reader-13.0", "ALTR,vip-frame-reader-9.1";
            reg = <0x00000001 0x00000100 0x00000080 >;
            max-width = < 1024 >;
            max-height = < 768 >;
            mem-word-width = < 128 >;
            bits-per-color = < 8 >;
            }; //end vip@0x40100 (alt_vip_vfr_0)

        acl_iface_led_pio: gpio@0x100010040 {
            compatible = "ALTR,pio-13.1", "ALTR,pio-1.0", "altr,pio-1.0";
            reg = <0x00000001 0x00010040 0x00000020 >;
            width = < 4 >;    /* embeddedsw.dts.params.width type NUMBER */
            resetvalue = < 0 >;    /* embeddedsw.dts.params.resetvalue type NUMBER */
            #gpio-cells = < 2 >;
            gpio-controller;
            }; //end gpio@0x100010040 (acl_iface_led_pio)
        acl_iface_dipsw_pio: gpio@0x100010080 {
            compatible = "ALTR,pio-13.1", "ALTR,pio-1.0", "altr,pio-1.0";
            reg = <0x00000001 0x00010080 0x00000010 >;
            interrupt-parent = < &intc >;
            interrupts = < 0 41 1 >;
            width = < 4 >;    /* embeddedsw.dts.params.width type NUMBER */
            resetvalue = < 0 >;    /* embeddedsw.dts.params.resetvalue type NUMBER */
            edge_type = < 2 >;    /* embeddedsw.dts.params.edge_type type NUMBER */
            level_trigger = < 0 >;    /* embeddedsw.dts.params.level_trigger type NUMBER */
            #gpio-cells = < 2 >;
            gpio-controller;
            }; //end gpio@0x100010080 (acl_iface_dipsw_pio)

        acl_iface_button_pio: gpio@0x1000100C0 {
            compatible = "ALTR,pio-13.1", "ALTR,pio-1.0", "altr,pio-1.0";
            reg = <0x00000001 0x000100C0 0x00000010 >;
            interrupt-parent = < &intc >;
            interrupts = < 0 42 1 >;
            width = < 2 >;    /* embeddedsw.dts.params.width type NUMBER */
            resetvalue = < 0 >;    /* embeddedsw.dts.params.resetvalue type NUMBER */
            edge_type = < 1 >;    /* embeddedsw.dts.params.edge_type type NUMBER */
            level_trigger = < 0 >;    /* embeddedsw.dts.params.level_trigger type NUMBER */
            #gpio-cells = < 2 >;
            gpio-controller;
            }; //end gpio@0x1000100C0 (acl_iface_button_pio)

    }; //end bridge@0xc0000000 (hps_0_bridges)
以上部分地址与Qsys 中相互匹配,hps_0_bridges: 下有两个节点
reg-names = "axi_h2f", "axi_h2f_lw";
其中
ranges =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c0000000 0x00010000>,
            <0x00000001 0x00000100 0xFF200100 0x00000080>,
<0x00000001 0x00000100 0xFF200100 0x00000080>,依次是
<节点1,偏移地址,物理地址,地址范围>,其中节点1即为axi_h2f_lw桥
5.2编译dtb
make socfpga_cyclone5.dtb
生成的socfpga_cyclone5.dtb 在路径/home/tank/terasic/linux-socfpga_fb/arch/arm/boot/dts下
6.编译驱动
在路径/home/tank/altera/14.1/hld/board/terasic/de1soc/driver下
make KDIR=/home/tank/terasic/linux-socfpga_fb
生成aclsoc_drv.ko
7.编译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文件夹下编译应用 make,建议拷贝到开发板SD卡中,直接编译

8.制作SD卡镜像
cat /proc/partitions
查看磁盘,插入SD卡,再执行以上命令看增加的sdx就是SD卡

sudo dd if=DE1SOC_OpenCL_trusty_lxde.img of=/dev/sdx

将步骤3中生成的top.rbf拷贝到SD卡的Win(fat)分区,命名为opencl.rbf
将步骤4中生成的zImage拷贝到SD卡Win(fat)分区
将步骤5中生成的socfpga_cyclone5.dtb拷贝到SD卡Win(fat)分区,命名为socfpga.dtb
将步骤6中生成的aclsoc_drv.ko拷贝到SD卡linux分区(/home/root/opencl_arm32_rte_new/board/c5soc/driver)
将步骤3中生成的xxxxx.aocx拷贝到SD卡linux分区(/home/root)
将步骤7中生成的应用程序如 mandelbrot 拷贝到SD卡linux分区(/home/root)
9.配置文件系统环境
在SD卡的linux分区中etc/rc.loacl中添加
echo 1 > /sys/class/fpga-bridge/fpga2hps/enable
echo 1 > /sys/class/fpga-bridge/hps2fpga/enable
echo 1 > /sys/class/fpga-bridge/lwhps2fpga/enable
上述这些用于开启总线,以便VGA逻辑可以使用
在SD卡的linux分区中etc/bash.bashrc中添加
export CL_CONTEXT_COMPILER_MODE_ALTERA=3
上述内容用于开启禁止执行OpenCL应用时重新对FPGA进行编程,以便VGA逻辑不被刷掉黑屏。
10.执行opencl应用
设置开发板MSEL[4:0]---01010,可能需要将板子的USB-UART接上电才可启动系统(接入PC的USB口)
进入路径/home/root/
source ./init_opencl_new.sh
之后便可执行opencl应用了,例如执行mandelbrot
./mandelbrot -w=640 -h=480 -c=16
11.其他配置

手动设置IP
ifconfig eth0 192.168.41.141 netmask 255.255.255.0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41.254
echo "nameserver 114.114.114.114 ">> /etc/resolv.conf
自动获取IP
dhclient eth0
更新时间ntpdate ntp.ubuntu.com
12.已知问题
1)最好保持uboot和硬件工程一致,保证对硬件正确初始化。
2)使用官方给的镜像添加OpenCL VGA Demo 使用时,由于uboot默认关闭了lw_hps2fpga总线桥,如需启动系统在VGA上显示终端或图形界面需要内核支持altera总线桥驱动并开启总线,开启方法
echo 1 > /sys/class/fpga-bridge/fpga2hps/enable
echo 1 > /sys/class/fpga-bridge/hps2fpga/enable
echo 1 > /sys/class/fpga-bridge/lwhps2fpga/enable
  • 默认执行OpenCL应用会重新对FPGA进行编程,这样会重刷VGA逻辑导致屏幕变黑,解决方法是修改OpenCL模式关闭重新编程功能,但这样就必需让opencl.rbf中包含对应的OpenCL内核。此时,不同的rbf与opencl应用不要混用。关闭opencl应用重编程的方法:
    export CL_CONTEXT_COMPILER_MODE_ALTERA=3

    Values to be supplied for context property
    CL_CONTEXT_COMPILER_MODE_ALTERA:

    CL_CONTEXT_COMPILER_MODE_OFFLINE_ALTERA         0
    CL_CONTEXT_COMPILER_MODE_OFFLINE_CREATE_EXE_LIBRARY_ALTERA     1
    CL_CONTEXT_COMPILER_MODE_OFFLINE_USE_EXE_LIBRARY_ALTERA     2
    CL_CONTEXT_COMPILER_MODE_PRELOADED_BINARY_ONLY_ALTERA     3

  • 如果需要用对应的sof 生成rbf,其配置是这样的
    在Quartus II
    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lies
    Programming file type 选Raw Binary File (.rbf)
    Mode选 Passive Parallel x16
    Add File添加sof文件后还需要在Properties里面选择压缩格式(Compression)
    这个模式对应的MSEL[4:0]为01010 (ppx16_compression)
    如果不选择Compression 则对应的MSEL[4:0]为01000 (ppx16),即MSEL1是告诉uboot 该rbf是否进行了压缩。
  • 一旦重新编译了内核,opencl的驱动必需重新编译并在文件系统中更新。
  • opencl 编译需要正版的license,且license内的MAC必需是eth0的,可以在altera官网的大学计划申请,网址是:
  • Linaro 官网中的很多ubuntu armhf的根目录文件,可以直接替换SD卡的linux分区来使用

网友:
该方法支持DE1SOC OpenCL环境中使用 VGA 和vuc usb 摄像头
mandelbrot 工程可在altera 官网下载,拷贝到de1soc上编译(已修改Makefile 使用SD卡中安装的SDL库,保证版本一致即可)

网友A:
不是工程看不懂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工程看不懂这些东西。

见笑了,应该叫例程才对是吧

网友:
可以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使用SoC EDS Command Shell的传输密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使用SoC EDS Command Shell的传输密码是多少????

镜像的root用户没有设置密码,如果需要scp传输,可以添加一个用户及密码;或者给root用户添加密码(启动桌面时将需要输入root用户的密码)

网友:
楼主,问下,手动设置IP后,是不是网线直接连接PC和开发板网口,能ping通,可以tcp/ip网络通信呢?

网友:
神奇 图都刷不出来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工程看不懂这些东西。

安路啥时候集成个RSic啊

网友C:
opencl 编译需要的 正版的license怎么申请 原来链接现在点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encl 编译需要的 正版的license怎么申请 原来链接现在点不进去

17.1后OpenCL SDK 对cyclone V soc不需要license了
quartus 可用 lite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