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3 PWM模块控制电机,RB5口接按键切换显示,运行中操作按键为什么会影响PWM输出

楼主: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
{
  ADCON1=0x07;     //A口设定为数字口
  TRISA=0x00;      //A口设为输出
  PORTA=0x00;      //置A口为低电平
  TRISB=0xff;      //B口设为输入
  PORTB=0xFf;      //置B口为高电平
  TRISC4=1;        //使能RC4脚为输入
  RC4=0;
//***定时器TMR0初始化***
    T0CS=0;                //TMRO时钟源选择内部指令周期时钟(Fosc/4)
    PSA=0;                 //预分频器分配给TMR0模块
    PS0=0;                 //TMR0预分频比1:8,PS0=0
    PS1=1;                 //TMR0预分频比1:8,PS1=1
    PS2=0;                 //TMR0预分频比1:8,PS2=0
    TMR0=0x83;             //定时1000微秒,置初值为256-125+13
    T0IF=0;                //清除TMR0的中断标志
    T0IE=1;                //TMR0中断允许
//***捕捉初始化***
    TMR1CS=0;              //TMR1时钟源选择内部指令周期时钟(Fosc/4)
    T1CKPS1=0;
    T1CKPS0=1;
    TMR1H=0;
    TMR1L=0;
    TMR1ON=0;              //TMR1计数关闭
    TMR1IE=0;              //关闭T1溢出中断
    TMR1IF=0;
    CCP1IE=1;              //使能CCP1捕获中断
    CCP1CON=0x05;          //捕获上升沿
    CCP1IF=0;
    PEIE =1;               //外围中断使能

//***CCP2的PWM功能初始化***
    PR2=0x7C;           //装载PR2寄存器设置PWM周期,频率为8kHz
    CCP2CON=0x3C;          //CCP2模块工作在PWM模式
    CCPR2L=0x00;           //装载CCPR2L寄存器设置PWM占空比,为0%
    TMR2IF=0;              //清零PIR1寄存器中的TMR2IF中断标志位
    T2CKPS0=0;            //定时器TMR2设置1:1预分频比,T2CKPS0=0
    T2CKPS1=1;            //定时器TMR2设置1:1预分频比,T2CKPS1=0
    TMR2ON=1;              //T2CON寄存器中的TMR2ON位置1使能Timer2
    TRISC1=0;              //清零TRISC1位,使能CCP2引脚输出驱动器
    //***************************
    GIE=1;                 //开全局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OE =0;
  time_num = 5;
  time_numold=time_num;
  set_speednum=1000;
  display_flag=1;
  speed_setmid=500;
  set_speed = 500;
  PWM_process(0);
  OE =1;
  page1();
  while(1)
  {
      if(flag>=20)                //一毫秒扫描一次键盘
      {
         flag=0;
         Read_key();
         if(DoorHall==0)
        {
             Doorflag=0;       //安全门关闭
        }
       if(DoorHall==1)
        {
            Doorflag=1;        //安全门打开
        }
      }
       if(flag2==1)             //500ms更新一次显示
      {
         flag2=0;
         display();
      }

      if(start==1)
       {
           if(PID_flag2>=60)
         {
           filter();
           if(c_over==1)
            {
               if(Doorflag==0)
               {
                  Speed_PID();
                }
              else
             {
              speed_i_v=0;
              speed_different=0;
              speed_out=0;
              //speed_ct=10;
              speedm =0;
              //speed_ct_old=10;
              speed_setmid=speednum;
              //set_speed = 500;
              PWM_process(0);
              PWM_process(0);
             }
             c_over=0;
           }
           PID_flag2=0;
         }
      }
  }
}

网友A:
请问,是怎么影响PWM输出了?是输出波形断开了一段时间还是频率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影响PWM输出了?是输出波形断开了一段时间还是频率变化?

按键按一下,速度冲一下,长按着,速度能冲到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按一下,速度冲一下,长按着,速度能冲到顶

速度冲一下?
是不是PWM输出波形变成高电平一段时间?
如果是这样,看了你的程序段,可能有以下原因:
1.看门狗问题:你程序设置的预分频器是给T0的,这样看问狗复位时间是18MS左右,但主程序部分未见复位看门狗语句.

网友A:
2.PWM函数问题,主要是按键过程中,PWM数据传递出现异常了.
3.干扰问题:相关函数操作出现互相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PWM函数问题,主要是按键过程中,PWM数据传递出现异常了.
3.干扰问题:相关函数操作出现互相影响.

您好,我重新一段一段的调试,发现按键影响到了我的速度反馈值,我是用捕获模块来测速的,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影响到它
//*****************测速程序***********************//
void calculate()
{
  if(speednum1<799)
    {
             cp_flag=0;
              if(z==1)
             {
              timelen1=w2-w1;
              speednum1=60000/timelen1;
              if(speednum1>800)
              {
                  speednum1=800;
               }

              CCP1IE=1;
              z=0;

             }
       }
       else if(speednum1>=800)
          {
               cp_flag=1;
             if(f==1)           //每圈计算一次转速
             {
               if(!(time2>=time1&&TMR1IF))
                {
                   if(time_flag1==1)
                  {
                     time_flag1=0;
                     timelen=time2-time1;
                     speednum1=60000*500/timelen;

                  }
                if(time_flag2==1)
                  {
                    time_flag2=0;
                    timelen=60000+5536-time1+time2;
                    speednum1=60000*500/timelen;

                   }
              }
              TMR1IF=0;
             f=0;
              CCP1IE=1;

            }
      }
    //return (speednum1);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重新一段一段的调试,发现按键影响到了我的速度反馈值,我是用捕获模块来测速的,但就是不明白为 ...

在我看来,可能是实时性问题
即,捕获中断所获得的值是否能得到及时收集与处理?
1.单片机的运行速度要提高;(提高工作频率?)
2.捕获中断的优先级提高,以便获得数据的及时处理.
3.优化程序结构,提高重要函数(如PID等)的运行速度与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可能是实时性问题
即,捕获中断所获得的值是否能得到及时收集与处理?
1.单片机的运行速度要提 ...

谢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