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感什么原理

楼主:
两腿各接一端,另一端拧在一起 接地,什么原理,起毛作用,怎么知道感值?

网友:
可能是传输线变压器。

网友:
应该是的,两端有正负压输出,能否用其他代替,或者哪里能买到?

网友:
不确定
或是叫巴仑的东西
是不是和maychang老师说的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
或是叫巴仑的东西
是不是和maychang老师说的一样的东西

我猜测“巴仑”是英语balancer的音译。其实,和传输线变压器是同一类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