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柱固定孔封装名称!

楼主:
请问图片中铜柱固定孔的封装名称是什么?或者哪位大神可以提供封装库!  邮箱 1070710739@qq.com 谢谢!

网友:
铜柱固定孔还要做封装么
一般都是自己画的,
如作为一个元件,连接要做封装,在原理图中无法表达,如不在原理图中,更新PCB就丢失

直接现场在PCB中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柱固定孔还要做封装么
一般都是自己画的,
如作为一个元件,连接要做封装,在原理图中无法表达,如不在 ...

之前都是自己用焊盘改, 可是拧螺母的时候容易破坏板面,看到有的板子是这样的 安全性挺高,

网友:
直接手工画一个封装,到时候在PCB中调用就可以了啊

网友A:
楼主的那个螺钉孔,设计有几个小孔,有叫做花焊盘的。
主要是螺钉固定时容易固定紧,还有就是如果要上锡,这样花焊盘可以避免散热过快,在焊接和维修时方便,焊接快。
至于“拧螺母的时候容易破坏板面”中,如果板子不承重,这个不是主要目的,加装弹垫一般不宜拧太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那个螺钉孔,设计有几个小孔,有叫做花焊盘的。
主要是螺钉固定时容易固定紧,还有就是如果要上锡, ...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