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接地问题,请各位讨论下,谢谢!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ADC接地的问题,也看了一些资料,很多资料都说ADC的AGND、DGND直接接一起,然后与模拟地平面连接(连接如下图),那这样接的话我就有个问题:
1、ADC的数字输出输入信号,如SDO、SCK、CONV等数字信号怎么回流呢?下图中ADC数字信号直接接到数字逻辑ICs,模拟地平面与数字地平面是分割的。
2、如下图连接,模拟地平面与数字地平面肯定有电压差,这个电压差对ADC肯定是有影响的吧?
3、模拟地平面、数字地平面在哪里连接呢?在系统电源地单点接地吗?

网友:
不懂帮顶可以吗?

网友A:
模拟地连一起,数字地连一起,最后再单点相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地连一起,数字地连一起,最后再单点相连

请问数字电路的输出以什么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数字电路的输出以什么为参考?

从本题来看,‘’模拟接地平面“”与“”数字接地平面“”没有接在一起,我的问题是"数字电路"输出信号到"数字逻辑ICs",那么该数字信号的回流路径的怎样呢,由于模拟接地平面与数字接地平面断开,该数字信号无法回流到'数字电路"啊?谢谢!

网友:
1、地的分割是不会影响信号回流的,模拟信号走模拟地,数字信号走数字地。做地的分割时分清楚,不要数字电路走到模拟地上就行。
2、关于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压差问题,如果不进行单点接地是会存在的,所以一般情况,都会对数字地和模拟地进行单点接地。
3、单点接地的位置,这个貌似没有什么定论。以我的经验,我是按电源情况来分的,如果你的模拟电源是从数字电源上转出来的,那这个单点接地的连接点上是会有电流的,那这个单点接地的点,选择在电源附近,用大封装的0欧电阻或磁珠;如果你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都是由总电源那边分出来的,那这个单点接地上是不会有电流的,可以选择在信号终点附近用小封装的0欧电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