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

楼主:
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这个超声波测距电路有什么问题,9v为什么总被拉低,发送的波形很差

网友:
电路图了?

网友:
已上传,帮忙看下谢谢大神

网友A:
昨天看没有图,今天补上了。
输出端那支二极管干什么用?产生自偏压?
MOS管Q3驱动靠10kΩ电阻?能达到超声频率么?
Q1是否能够进入饱和,值得怀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没有图,今天补上了。
输出端那支二极管干什么用?产生自偏压?
MOS管Q3驱动靠10kΩ电阻?能达到超 ...

40khz的超声波从fireup输入,我现在把Q1,Q3去掉了,9v直接接中周的一脚,但是9v总被拉低是为什么,Q5Q6用8050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khz的超声波从fireup输入,我现在把Q1,Q3去掉了,9v直接接中周的一脚,但是9v总被拉低是为什么,Q5Q6 ...

“但是9v总被拉低是为什么”
说明你的9V电源供电能力不够。
你至少应该测量一下Q5Q6工作时电流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9v总被拉低是为什么”
说明你的9V电源供电能力不够。
你至少应该测量一下Q5Q6工作时电流多大。

那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C:
要不你把R5的阻值调大点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把R5的阻值调大点测试看看

没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要怎么解决呢???

解决方法有很多。但是应该先测量了电流,看是否符合你的设计,再考虑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有很多。但是应该先测量了电流,看是否符合你的设计,再考虑解决方法。

请大神指点具体测那一点电流,Q5,Q6之前用的是8050,我现在换成其他npn管电压拉低会小一些,电压拉低到底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大神指点具体测那一点电流,Q5,Q6之前用的是8050,我现在换成其他npn管电压拉低会小一些,电压拉低到 ...

测量Q6集电极电流,最好是测量Q5Q6集电极电流之和,也就是电源输出电流。
测量电源输出电流是最简单也是对电路影响最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Q6集电极电流,最好是测量Q5Q6集电极电流之和,也就是电源输出电流。
测量电源输出电流是最简单也是 ...

电源输出电流是20多个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Q6集电极电流,最好是测量Q5Q6集电极电流之和,也就是电源输出电流。
测量电源输出电流是最简单也是 ...

电源输出电流是20多个mA,我把Q5Q6用一个其他型号的npn三极管代替,9v不会被拉低,但是波形经过1::1的中周后幅度达不到10倍放大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电流是20多个mA

“电源输出电流是20多个mA”
那么,你的9V电源是什么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电流是20多个mA,我把Q5Q6用一个其他型号的npn三极管代替,9v不会被拉低,但是波形经过1::1的中 ...

“我把Q5Q6用一个其他型号的npn三极管代替,9v不会被拉低”
一个管子代替两个管子?

“9v不会被拉低”
此时电源电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电流是20多个mA,我把Q5Q6用一个其他型号的npn三极管代替,9v不会被拉低,但是波形经过1::1的中 ...

“但是波形经过1::1的中周后幅度达不到10倍放大是为什么”
你用一个管子代替两个管子?还是两支管子代替Q5Q6两支?换上去的管子什么型号?

网友D:
电路不对,用简单共射极开关电路驱动即可,搞那么复杂,画虎不成反类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Q5Q6用一个其他型号的npn三极管代替,9v不会被拉低”
一个管子代替两个管子?

“9v不会被拉低 ...

我用一个标识为1f的管子代替了两个8050,此时电源电流还是20多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不对,用简单共射极开关电路驱动即可,搞那么复杂,画虎不成反类犬。

指教的是,可是现在实现不了10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