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或博通无线芯片

楼主:
有没有坛友们使用过高通或者博通的无线芯片,使用过的能不能交流一下心得,谢谢坛友们了!

网友A:
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直接发帖说你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直接发帖说你的问题吧

找不到高速的WiFi芯片  ,你使用过什么好的WiFi芯片吗   ,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做个WiFi模块接收,由于传输速度的限制,必须采用高速WiFi芯片传输,看到博通在这一方面做的很厉害,所以想用用博通的芯片。目前找到了BCM943364这款芯片正在调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