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输出波

楼主:
   我用的ne555产生40k的方波,在3脚没有接超声波发射探头的时候波形还好,但是只要在3脚接一个超声波发射探头从三角的输出波形就不好了,,带负载能力不好吧,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那个滑动变阻器是10k的,,最后一张图是带了负载的

网友:
加负载后输出幅度减小是“带负载能力不好”。
如果你说“输出波形就不好了”是指矩形波顶部的纹波,那不是“带负载能力不行”,而是发射探头所引起的阻尼振荡。

网友A:
“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吗?”
尽量加强阻尼,也就是说,使输出阻抗尽量降低,接近理想电压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吗?”
尽量加强阻尼,也就是说,使输出阻抗尽量降低,接近理想电压源。

  好的,我去查查资料,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去查查资料,谢谢啦

恐怕需要增加一级驱动级。此级若用MOS管,比较麻烦,用双极型管则比较简单。
驱动级必须是推挽输出,互补型电路比较简单。
要驱动级输出阻抗低,首先电源的内阻要低(稳压性能好),响应速度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恐怕需要增加一级驱动级。此级若用MOS管,比较麻烦,用双极型管则比较简单。
驱动级必须是推挽输出,互 ...

  目前手边没有结型的场效应管,只有npn和pnp的管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手边没有结型的场效应管,只有npn和pnp的管子

所谓双极型管,就是指PNP和NPN型三极管。
MOS管(MOSFET)和你说的结型场效应管,都是场效应管。

网友C:
555在空载时,3脚输出的高电平约比供电电压低1V左右,输出低电平一般不大于0.5V。带载时,负载越重,输出的高电平被拉得越低

网友:
3脚不论是输出电流还是灌入电流,最大皆可以达到200mA
3脚只是输出一个方波信号,该信号可以进行驱动开关电路, 比如MOS管,三极管等等,不是带载能力的问题

空载出现这种波形与测量方法示波器探头确实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双极型管,就是指PNP和NPN型三极管。
MOS管(MOSFET)和你说的结型场效应管,都是场效应管。

这个我知道,,是我的表达有误,,我用我的npn型的管子做了驱动电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5在空载时,3脚输出的高电平约比供电电压低1V左右,输出低电平一般不大于0.5V。带载时,负载越重,输出的 ...

   带了那个超声波发射探头才在方波上出现纹波的,,空载时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是我的表达有误,,我用我的npn型的管子做了驱动电路还是不行,,

“我用我的npn型的管子做了驱动电路还是不行”
最好用互补管,而且从发射极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我的npn型的管子做了驱动电路还是不行”
最好用互补管,而且从发射极输出。

我参考了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参考了这个电路,

此电路是单端输出,不是推挽输出。典型的互补推挽输出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555输出幅度已经够大,所以图中T3可以不要,555输出直接联接到那串联的两支二极管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是单端输出,不是推挽输出。典型的互补推挽输出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555输出幅度已经够大,所以 ...

我现在用的max232驱动,P32接的从555出来的40k方波信号,out1和out2接的超声波发射头,然后把发射头两端接到示波器看波形,看到一个40k左右的正弦波,幅值在20v左右,,555输出的方波幅值9V左右,但是奇怪的是这个电路工作一会在发射头两端测到的波的幅值变成了毫伏级别的。,,,接电路用的cx20106A也一直没接受到信号,正在找原因中

网友:
   超声波接收头可以接收到信号,,但还不是很好

网友D:
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能参考的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DIAG/564756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能参考的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DIAG/564756

‘’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