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ic30f4011对IO口操作有问题

楼主:
我用if语句根据输入三个信号对六个IO口操作,为什么有两个一直没有输出(F2和F3),输入是D0 D1 B4,输出是F0-F5
   void ConfigIO_IN(void)
{
  TRISD=0x0003;
  TRISB=0x0010;
  TRISF=0;
}
int main()
{

  ConfigIO_IN();

  while(1)
  {
       if(PORTDbits.RD0==0&&PORTDbits.RD1==0&&PORTBbits.RB4==1)
{
   LATF=0x4f;

}
if(PORTDbits.RD0==0&&PORTDbits.RD1==1&&PORTBbits.RB4==1)
{

   LATF=0x43;

}

  }

}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受到调试口或AD的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受到调试口或AD的影响了。

程序中就用到三个输入口和六个输出口,应该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就用到三个输入口和六个输出口,应该不是

就是要看看这几个GPIO是不是和仿真口或AD有复用的,特别仿真口是可以映射到多个IO的,这样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