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library builder无法产生封装文件,且不能调用allegro

楼主:
点击allegro export后没反应,allegro也不会被自动调用文件。点击release to allegro后,pad stacks下面框框里是空的,而且导出路径的文件中只有xml文件和脚本文件(*.scr.txt),没有dra文件。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输出封装文件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无法自动调用allegro

网友B:
首先要保证allegro能启动
检查设置封装库library文件的路径,路径指向调用library的位置

或者调用不成生成封装,可能是调用批处理文件,容易被杀毒软件拦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保证allegro能启动
检查设置封装库library文件的路径,路径指向调用library的位置

或者调用不成 ...

”路径指向调用library的位置“???意思是说allegro的package designer的安装位置吗?杀毒软件已经卸载了

网友:
应该是输出的路径,选择Create Allegro Netlist,选择输出的路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一直不能启动,生成不了

网友: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有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封装文件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无法自动调用allegro

可以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