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OV7670摄像头的程序和注意事项

楼主:
   用MSP430 调试摄像头时,其实按照网上给的步骤完全可以实现,只是我们很少注意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导致最终效果出不来,看着液晶屏上要么一直一种颜色,要么就是乱码,要么就是只有物体轮廓,我感觉后两种情况还算好吧,至少离成功不远了。

1、一般带FIFO的摄像头模块引脚一般在18-22个之间,但有的引脚是一般不用接,比如行扫描同步信号,还有闪光灯,还有低功耗之类的,这些不用在意,

接线极其重要,不要看着人家给的例子上面的标号来接你的摄像头,因为淘宝上的摄像头很多,每家店之间的都有可能不同,比如我同学的的是18脚的,我的是22脚,我的,我们

的两个摄像头上的引脚名称有好几个都不一样,有的尽管一样但是可能会误导你,还是看看买摄像头时的店家的资料,看看每个引脚的功能,看它都是对FIFO起到什么作用的,这样,你接线就按照源码上的描述和摄像头资料的描述来接线,这样才能保证正确,比如我的摄像上就没有wen引脚,有个wr引脚,但是wr和程序里的wr引脚的功能不同,这时候就需要你仔细检查了。错一步,后面的所有的就不会出现了。

2、看下摄像头本来带不带晶振,如果不带要输入时钟信号,还有摄像头的寄存器里的倍频什么的不要太高,太高了也影响图像,等图像出来了再调倍频也不迟

3、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急着改TFT彩屏或者其他显示设备的刷新方向,一定要把刷新方向改为横向刷新,否则也是没有正确图像的。

4、图像显示色差严重之类的,按照网上的说法就是把线分开捆扎,信号,控制分开,减小影响。

5,如果图像不自动刷新,看看你的RCK引脚很WR引脚,可以尝试将RCK上的信号跳接到WR上。

让他俩的信号同步,当然你也可以尝试其他的引脚。

网友:
楼主你知道ov7670摄像头怎么设置分辨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