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功率电源电路求解

楼主:
在如图的典型半桥,全桥,推挽电路中(副边的拓扑一样,所以想就这一起提问)
【1】对于绕制在高频变压器“口”字型铁芯原副边两侧的线圈,不是应该对角线的两个端口是同名端吗,为什么图中桥式拓扑中原边是上+下-,而副边也都是上+下-,但是推挽式拓扑却是原副符合对角线端口为同名端的规律?
【2】图中全桥电路当VT1和VT4导通时,VD5导通了,通过LC给了负载供电,但是此时Ns2上也感应出了电压,但是VD6不导通,那么Ns2上的电压此时有什么作用?
【3】图中三种电路(任意一个举例都可以),若在某一时刻,原边侧的所有MOS管都不导通,那么此时副边的L释放能量,让副边的两个二极管都导通续流,不明白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续流回路是什么样的?
谢谢指导!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个错误说法:“对于绕制在高频变压器“口”字型铁芯原副边两侧的线圈”。电源变压器从来没有口字形铁芯,原边和副边分别绕在两侧的,那样漏感太大。

同名端是由磁通方向和绕制方向决定的,变压器绕制好之后就确定了。在电原理图中,可以画成任何方向,但必须符合实际。

网友A:
“图中全桥电路当VT1和VT4导通时,VD5导通了,通过LC给了负载供电,但是此时Ns2上也感应出了电压,但是VD6不导通,那么Ns2上的电压此时有什么作用?”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个错误说法:“对于绕制在高频变压器“口”字型铁芯原副边两侧的线圈”。电源变压器从来没有口字 ...

先谢谢你的回复
绕制方向确定后,如果电流方向确定了,根据右手螺旋定则,那么磁通方向也就确定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变压器铁芯原副边线圈的绕制方向确定了,那么同名端也就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全桥电路当VT1和VT4导通时,VD5导通了,通过LC给了负载供电,但是此时Ns2上也感应出了电压,但是VD6 ...

好的,知道了,谢谢
我还有一个追问
比如在全桥式电路中,VT1和VT4导通了,此时副边感应出的电压Uns1是上正下负
此电压经过D5流向储能电感L,那么在VT1和VT4导通这段时间中,L两端电压是左+右-吗?
在四个开关管全部关断时,书上说L释放储能,使得D5 D6导通续流
那么在四个开关管全部关断时,L上的电压是不是突然变成左-右+?
然后续流回路是  L右端(+) 到 R 再到副边抽头处  再分成两路扥别经过D5 D6回到 L左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你的回复
绕制方向确定后,如果电流方向确定了,根据右手螺旋定则,那么磁通方向也就确定了
那我 ...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变压器铁芯原副边线圈的绕制方向确定了,那么同名端也就确定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知道了,谢谢
我还有一个追问
比如在全桥式电路中,VT1和VT4导通了,此时副边感应出的电压Uns1是 ...

“那么在VT1和VT4导通这段时间中,L两端电压是左+右-吗?”
是左正右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知道了,谢谢
我还有一个追问
比如在全桥式电路中,VT1和VT4导通了,此时副边感应出的电压Uns1是 ...

“那么在四个开关管全部关断时,L上的电压是不是突然变成左-右+?”
是左负右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知道了,谢谢
我还有一个追问
比如在全桥式电路中,VT1和VT4导通了,此时副边感应出的电压Uns1是 ...

“然后续流回路是  L右端(+) 到 R 再到副边抽头处  再分成两路扥别经过D5 D6回到 L左端(-)?”
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知道了,谢谢
我还有一个追问
比如在全桥式电路中,VT1和VT4导通了,此时副边感应出的电压Uns1是 ...

这些问题,其实看各元件电压电流波形图比语言叙述更清楚也更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其实看各元件电压电流波形图比语言叙述更清楚也更容易理解。

谢谢你这个看图的建议,我这就去好好研究,谢谢

网友C:
变压器右边都是全波整流,而不是桥式整流,桥式整流用的是四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右边都是全波整流,而不是桥式整流,桥式整流用的是四个二极管

网友A:
【3】图中三种电路(任意一个举例都可以),若在某一时刻,原边侧的所有MOS管都不导通,那么此时副边的L释放能量,让副边的两个二极管都导通续流,不明白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续流回路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问题稍微补充两句。
理想情况下,原边所有管子都关断,那么原边两端电压为零,所以副边两端电压也为零。既然副边两端电压为零,由电感L(此时是个电源,对外释放能量)所产生的电流当然是在两支二极管中平均分配。
实际情况当然不可能平均,但也相去不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图中三种电路(任意一个举例都可以),若在某一时刻,原边侧的所有MOS管都不导通,那么此时副边的L释 ...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