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W41Z的智能电力监测仪的设计】第七贴:电力测量仪软件编程既测量仪调试篇

楼主:
【基于KW41Z的智能电力监测仪的设计】第七贴:电力测量仪软件编程既测量仪调试篇

  由于本人对于操作系统不太熟悉, 处于学习阶段,因此这里直接采用bare-metal程序进行设计。请采用KDS3.2.0软件,按照提示新建一个空的带drivers的工程,然后添加或者修改如下文件即可。串口115200 8N1,显示程序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显示屏具体资料可见我的《【基于KW41Z的智能电力监测仪的设计】第六贴:LCD显示设计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45078-1-1.html;为了让大家能有兴趣,先介绍整机调试图,这里调试的是本项目的电力测量仪部分,下一贴就直接交作业了,就BLE 和 IEEE 802.15.4 测量节点通信进行接介绍。

1.电力测量仪调试

   测量节点初始界面

   测量节点二级界面

三级界面(三相不平衡度显示,图中为模拟数据)

2.程序设计
     电力测量仪采用NXP-KW41Z来驱动ADE7758,ADE7758.h中包含了底层驱动程序,采用的是I/0口模拟SPI协议的写法,主要是为了移植方便。
/*
* ADE7758.h
*
*  Created on: 2017年7月19日
*      Author: zhujingjie
*/

/*
* Copyright (c) 2017, Janet ZHU.
*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ADE7758_H_
#define ADE7758_H_

#include "board.h"
#include "pin_mux.h"
#include "clock_config.h"
#include  "LCD.h"

//在pin_mux.c中开启端口使能,初始化端口
#define CS_0   GPIO_WritePinOutput(GPIOB, 18U, 0)//CS
#define CS_1   GPIO_WritePinOutput(GPIOB, 18U, 1)
#define DIN_0   GPIO_WritePinOutput(GPIOB, 2U, 0)//DIN
#define DIN_1  GPIO_WritePinOutput(GPIOB, 2U, 1)
#define CLK_0  GPIO_WritePinOutput(GPIOB, 3U, 0)//CLK
#define CLK_1  GPIO_WritePinOutput(GPIOB, 3U, 1)

#define DOUT    GPIO_ReadPinInput(GPIOB,1U)  //DOUT

#define             Addr_AWATTHR        0x01  //A相有功电能
#define             Addr_BWATTHR        0x02  //B相
#define             Addr_CWATTHR        0x03  //C相
#define                Addr_AVARHR                0x04  //A相无功电能
#define                Addr_BVARHR                0x05  //B相
#define              Addr_CVARHR                0x06  //C相
#define              Addr_AVAHR            0x07  //A相视在电能
#define              Addr_BVAHR                0x08  //B相
#define              Addr_CVAHR                0x09  //C相
#define              Addr_AIRMS                0x0a  //A相电流有效值
#define              Addr_BIRMS                0x0b  //B相
#define              Addr_CIRMS                0x0c  //C相
#define              Addr_AVRMS                0x0d  //A相电压有效值
#define              Addr_BVRMS                0x0e  //B相
#define              Addr_CVRMS                0x0f  //C相
#define         Addr_FREQ                0x10
#define         Addr_TEMP                0x11  //片内温度
#define         Addr_WFORM                0x12  //波形寄存器   ,与WAVMODE相关
#define         Addr_OPMODE                0x13  //运行模式控制寄存器   都设定为0x00即可
#define         Addr_MMODE                0x14  //测量模式控制寄存器   只选择A B C三相
#define         Addr_WAVMODE    0x15  //波形模式选择寄存器
#define         Addr_COMPMODE        0x16  //计算方式             //设置输出脉冲累计的是单相还是三相
#define         Addr_LCYCMODE        0x17
#define         Addr_MASK                0x18
#define         Addr_STATUS                0x19
#define         Addr_RSTATUS        0x1a
#define         Addr_ZXTOUT                0x1b
#define         Addr_LINCYC                0x1c
#define         Addr_SAGCYC                0x1d
#define         Addr_SAGLVL                0x1e
#define         Addr_VPINTLVL        0x1f
#define         Addr_IPINTLVL        0x20
#define         Addr_VPEAK                0x21
#define         Addr_IPEAK                0x22
#define         Addr_GAIN                0x23
#define         Addr_AVRMSGAIN        0x24 //A相电压增益    线电压:两相之间    =1.732*相电压
#define         Addr_BVRMSGAIN        0x25 //B相电压增益    相电压:相  地  之间
#define         Addr_CVRMSGAIN        0x26 //C相电压增益
#define         Addr_AIGAIN                0x27 //A线电流增益    在星形接法中线电流=相电流
#define         Addr_BIGAIN                0x28 //B线电流增益    在三角形接法中线电流=1.730*相电流
#define         Addr_CIGAIN                0x29 //C线电流增益
#define         Addr_AWG                0x2a //A相有功功率增益寄存器
#define         Addr_BWG                0x2b //B相
#define         Addr_CWG                0x2c //C相
#define         Addr_AVARG                0x2d //A相无功功率增益寄存器
#define         Addr_BVARG                0x2e //B相
#define         Addr_CVARG                0x2f //C相
#define         Addr_AVAG                0x30  //A相视在功率增益寄存器
#define         Addr_BVAG                0x31  //B相
#define         Addr_CVAG                0x32  //C相
#define         Addr_AVRMSOS        0x33  //A相电压偏移量的补偿寄存器
#define         Addr_BVRMSOS        0x34  //B相
#define         Addr_CVRMSOS        0x35  //C相
#define         Addr_AIRMSOS        0x36  //A相电流偏移量的补偿寄存器
#define         Addr_BIRMSOS        0x37  //B相
#define         Addr_CIRMSOS        0x38  //C相
#define         Addr_AWATTOS        0x39  //A相有功功率偏移量的补偿寄存器
#define         Addr_BWATTOS        0x3a  //B相
#define         Addr_CWATTOS        0x3b  //C相
#define         Addr_AVAROS                0x3c  //A相无功功率偏移量的补偿寄存器
#define         Addr_BVAROS                0x3d  //B相
#define         Addr_CVAROS                0x3e  //C相
#define         Addr_APHCAL                0x3f  //A相相位寄存器
#define         Addr_BPHCAL                0x40  //B相相位寄存器
#define         Addr_CPHCAL                0x41  //C相相位寄存器
#define         Addr_WDIV                0x42  //有功电能寄存器除法位
#define         Addr_VARDIV                0x43  //无功电能寄存器除法位
#define         Addr_VADIV                0x44  //视在电能寄存器除法位
#define         Addr_APCFNUM        0x45
#define         Addr_APCFDEN        0x46
#define         Addr_VARCFNUM        0x47
#define         Addr_VARCFDEN        0x48

#define         Addr_CHKSUM                0x7e
#define         Addr_VERSION        0x7f

unsigned int p_v[3]={100,100,199};
unsigned long int A_V=220,B_V=0x33U,C_V=219;

unsigned char show1 =0x1CU;
unsigned char show2 =0x78U;
unsigned char current_unbalance = 100;
unsigned char voltage_unbalance = 100;

//模拟三相不平衡度
unsigned char current_unbalanceSimulate[256] = {
                0x00,0x03,0x06,0x09,0x0c,0x0f,0x12,0x15,0x19,0x1c,0x1f,0x22,0x25,0x28,0x2b,0x2e,
                0x31,0x34,0x38,0x3b,0x3e,0x41,0x44,0x47,0x4a,0x4d,0x50,0x53,0x56,0x59,0x5c,0x5f,
                0x61,0x64,0x67,0x6a,0x6d,0x70,0x73,0x75,0x78,0x7b,0x7e,0x80,0x83,0x86,0x88,0x8b,
                0x8e,0x90,0x93,0x95,0x98,0x9a,0x9d,0x9f,0xa2,0xa4,0xa7,0xa9,0xab,0xae,0xb0,0xb2,
                0xb4,0xb7,0xb9,0xbb,0xbd,0xbf,0xc1,0xc3,0xc5,0xc7,0xc9,0xcb,0xcd,0xcf,0xd1,0xd3,
                0xd4,0xd6,0xd8,0xd9,0xdb,0xdd,0xde,0xe0,0xe1,0xe3,0xe4,0xe5,0xe7,0xe8,0xe9,0xeb,
                0xec,0xed,0xee,0xef,0xf0,0xf2,0xf3,0xf3,0xf4,0xf5,0xf6,0xf7,0xf8,0xf9,0xf9,0xfa,
                0xfb,0xfb,0xfc,0xfc,0xfd,0xfd,0xfe,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e,0xfd,0xfd,0xfc,0xfc,0xfb,
                0xfb,0xfa,0xf9,0xf9,0xf8,0xf7,0xf6,0xf5,0xf5,0xf4,0xf3,0xf2,0xf1,0xf0,0xee,0xed,
                0xec,0xeb,0xea,0xe8,0xe7,0xe6,0xe4,0xe3,0xe1,0xe0,0xde,0xdd,0xdb,0xda,0xd8,0xd6,
                0xd5,0xd3,0xd1,0xcf,0xcd,0xcb,0xc9,0xc8,0xc6,0xc4,0xc2,0xbf,0xbd,0xbb,0xb9,0xb7,
                0xb5,0xb3,0xb0,0xae,0xac,0xa9,0xa7,0xa5,0xa2,0xa0,0x9d,0x9b,0x98,0x96,0x93,0x91,
                0x8e,0x8b,0x89,0x86,0x83,0x81,0x7e,0x7b,0x78,0x76,0x73,0x70,0x6d,0x6a,0x68,0x65,
                0x62,0x5f,0x5c,0x59,0x56,0x53,0x50,0x4d,0x4a,0x47,0x44,0x41,0x3e,0x3b,0x38,0x35,
                0x32,0x2f,0x2c,0x29,0x25,0x22,0x1f,0x1c,0x19,0x16,0x13,0x10,0x0c,0x09,0x06,0x03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1) //延时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1;i++);
    {
            for(j=0;j<200;j++);
    }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indata)
{
  unsigned char x,c;
    x=indata;
    CLK_0;//P2OUT &=~CLK;   //P2.1
    for(c=0;c<8;c++)
      {
       if(x & 0x80) {DIN_1;}
             else {DIN_0;}
    CLK_1;            //下降沿写数据
    CLK_0;
    x<<=1;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data=0;
//CS_0; 在read8中有
CLK_0;CLK_1;delay(5); if(0x01&DOUT) {data+=128;}  //上升沿读数据
CLK_0;CLK_1;delay(5); if(0x01&DOUT) {data+=64;}
CLK_0;CLK_1;delay(5); if(0x01&DOUT) {data+=32;}
CLK_0;CLK_1;delay(5); if(0x01&DOUT) {data+=16;}
CLK_0;CLK_1;delay(5); if(0x01&DOUT) {data+=8;}
CLK_0;CLK_1;delay(5); if(0x01&DOUT) {data+=4;}
CLK_0;CLK_1;delay(5); if(0x01&DOUT) {data+=2;}
CLK_0;CLK_1;delay(5); if(0x01&DOUT) {data+=1;}
//CS_1;
return (data);
}

void write8_ADE7758(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CLK_0;
        CS_0;
        addr=addr&0x7F;
        //addr=addr|0x80;
        addr+=0x80;      //向寄存器中写时,要将地址值加上0x80
        write_byte(addr);//先写入地址
        delay(5);
        write_byte(data);//再写入数据
        CLK_0;
    CS_1;
}

void write16_ADE7758(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int data)
{
        CLK_0;
        CS_0;
        addr=addr&0x7F;
        addr=addr|0x80;     //向寄存器中写时,要将地址值加上0x80
        write_byte(addr);//先写入地址
        delay(5);
        write_byte(data/256);//再写入数据高八位
        delay(5);
        write_byte(data%256);//再写入数据低八位
        CLK_0;
        CS_1;
}
void write24_ADE7758(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long int data)
{
        CLK_0;
        CS_0;
        addr=addr&0x7F;
        addr=addr|0x80;     //向寄存器中写时,要将地址值加上0x80
        write_byte(addr);//先写入地址
        delay(5);
        write_byte(data/65536);//再写入数据高八位
        delay(5);
        write_byte((data%65536)/256);//再写入数据中八位
        delay(5);
        write_byte((data%65536)%256);//再写入数据低八位
        CLK_0;
        CS_1;
}
//***************************************************************
unsigned char read8_ADE7758(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a;
        CLK_0;
        CS_0;
        addr=addr&0x7F;//读取地址首位为0
        write_byte(addr);//先写入地址
        delay(5);
        data=read_byte();//读出数据
        CLK_0;
        CS_1;
        return(data);
}

unsigned int read16_ADE7758(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a1,data2;
        CLK_0;
        CS_0;
        addr=addr&0x7F;
        write_byte(addr);//先写入地址
        delay(5);
        data1=read_byte();//读出高八位
        delay(5);
        data2=read_byte();//读出低八位
        CLK_0;
        CS_1;
        return(data1*256+data2);
}
unsigned long int read24_ADE7758(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a1,data2,data3;
        CLK_0;
        CS_0;
        addr=addr&0x7F;
        write_byte(addr);//先写入地址
        delay(5);
        data1=read_byte();//读出高八位
        delay(5);
        data2=read_byte();//读出中八位
        delay(5);
        data3=read_byte();//读出低八位
        CLK_0;
        CS_1;
        return((unsigned long int)(data1*65536+data2*256+data3));
}

void ADE7758_Init()
{
         /* Define the init structure for the ADE7758 controller's OUT and IN pin (for MCU) */
            gpio_pin_config_t ADE7758_config_OUT =  { kGPIO_DigitalOutput, 1, };
            gpio_pin_config_t ADE7758_config_IN =   { kGPIO_DigitalInput,  0, };

         /* Init output ADE7758 GPIO. */
            GPIO_PinInit(GPIOB, 18U, &ADE7758_config_OUT);
            GPIO_PinInit(GPIOB, 2U,  &ADE7758_config_OUT);
            GPIO_PinInit(GPIOB, 3U,  &ADE7758_config_OUT);
            GPIO_PinInit(GPIOB, 1U,  &ADE7758_config_IN);

          //write8_ADE7758(Addr_OPMODE,0x40);//器件复位
          //Software Chip Reset. A data transfer to the ADE7758 should not take place for at least 166 μs after a software reset.
       write8_ADE7758(Addr_OPMODE,0x00);//使能输出脉冲
       write24_ADE7758(Addr_MASK,0x000007);//置位低三位  将标志写入中断寄存器 ,允许能量寄存器容量超出一半时产生中断
}
//************************************************ **************************
void  V_RMS()          //三相四线  相电压
{

   A_V=read24_ADE7758(Addr_AVRMS);
   B_V=read8_ADE7758(Addr_COMPMODE);
   C_V=read8_ADE7758(Addr_LCYCMODE);
   p_v[0]=(unsigned int)(0.5*A_V*1000/279701);//0.5V   50HZ 对应的是1678210
   //p_v[1]=B_V; p_v[2]=C_V;
  // p_v[1]=(unsigned int)(0.5*B_V*1000/1678210);
  // p_v[2]=(unsigned int)(0.5*C_V*1000/1678210);
   show_figure4(p_v[0]);
   //voltage_unbalance = max(p_v[1], p_v[2],p_v[3]) - min(p_v[1], p_v[2],p_v[3])/max(p_v[1], p_v[2],p_v[3]) ;
   //show_curve(voltage_unbalance);
}

#endif /* ADE7758_H_*/

需要修改pin_mux.c
/* Copyright (c) 2015,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include "fsl_common.h"
#include "fsl_port.h"
#include "pin_mux.h"

/*******************************************************************************
* Code
******************************************************************************/

void BOARD_InitPins(void)
{
    /* Initialize LPUART0 pins below */
    /* Ungate the port clock */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PortC);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PortA);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PortB);

    port_pin_config_t config0;
    config0.pullSelect = kPORT_PullUp;
    config0.mux = kPORT_MuxAlt4;
    PORT_SetPinConfig(PORTC, 6U, &config0);
    PORT_SetPinConfig(PORTC, 7U, &config0);

    /* Affects PORTC_PCR4 register *///输入
    port_pin_config_t config;
    config.pullSelect = kPORT_PullUp;
    config.mux = kPORT_MuxAsGpio;
    PORT_SetPinConfig(PORTC, 4U, &config); //PTC4设置为上拉

   // port_pin_config_t config1;
    //    config1.pullSelect = kPORT_PullDisable;
     //   config1.mux = kPORT_MuxAsGpio;

    /* LED PIN_MUX Configuration */           //输出
     PORT_SetPinMux(PORTC, 1U, kPORT_MuxAsGpio);
     PORT_SetPinMux(PORTA, 19U, kPORT_MuxAsGpio);
     PORT_SetPinMux(PORTB, 0U, kPORT_MuxAsGpio);

   //设置上拉
    PORT_SetPinConfig(PORTB, 18U, &config); //PTC19   //由于杜邦线的接口不匹配,造成接触不良,使得调试遇阻
    PORT_SetPinConfig(PORTB, 2U, &config); //PTC16   //由此得到一个教训,以后必须选用合适的接插口进行设计
    PORT_SetPinConfig(PORTB, 3U,  &config); //PTC3    //必须买合格的产品
    PORT_SetPinConfig(PORTB, 1U,  &config); //PTC2  //最后发现应当是9V电池电量不足。。。

    //设为I/O
     PORT_SetPinMux(PORTB, 18U, kPORT_MuxAsGpio); //CS
     PORT_SetPinMux(PORTB, 2U, kPORT_MuxAsGpio); //DOUT SO --  MI
     PORT_SetPinMux(PORTB, 3U, kPORT_MuxAsGpio);  //CLK
     PORT_SetPinMux(PORTB, 1U, kPORT_MuxAsGpio);  //DIN  SI --  MO
}

main.c 主函数如下:
/**
* This is template for main module created by New Kinetis SDK 2.x Project Wizard. Enjoy!
**/

#include "fsl_debug_console.h"
#include "fsl_port.h"
#include "fsl_gpio.h"
#include "fsl_common.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pin_mux.h"
#include "clock_config.h"
#include  "ADE7758.h"
#include  "LCD.h"
/*******************************************************************************
* Definitions
******************************************************************************/
//#define BOARD_LED_GPIO BOARD_LED_RED_GPIO
//#define BOARD_LED_GPIO_PIN BOARD_LED_RED_GPIO_PIN
#define BOARD_LED_GPIO BOARD_LED_GREEN_GPIO
#define BOARD_LED_GPIO_PIN BOARD_LED_GREEN_GPIO_PIN

#define BOARD_SW_GPIO BOARD_SW3_GPIO
#define BOARD_SW_PORT BOARD_SW3_PORT
#define BOARD_SW_GPIO_PIN BOARD_SW3_GPIO_PIN
#define BOARD_SW_IRQ BOARD_SW3_IRQ
#define BOARD_SW_IRQ_HANDLER BOARD_SW3_IRQ_HANDLER
#define BOARD_SW_NAME BOARD_SW3_NAME

unsigned int i=0;
/*******************************************************************************
* Prototypes
******************************************************************************/

/*******************************************************************************
* Variables
******************************************************************************/
/* Whether the SW button is pressed */
volatile bool g_ButtonPress = false;

/*******************************************************************************
* Cod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Interrupt service fuction of switch.
*
* This function toggles the LED
*/
void BOARD_SW_IRQ_HANDLER(void)
{
    /* Clear external interrupt flag. */
    GPIO_ClearPinsInterruptFlags(BOARD_SW_GPIO, 1U << BOARD_SW_GPIO_PIN);//1右移四位0x10
    /* Change state of button. */
    g_ButtonPress = true;
    /* Toggle LED. */
    GPIO_TogglePinsOutput(BOARD_LED_GPIO, 1U << BOARD_LED_GPIO_PIN);
   // GPIO_TogglePinsOutput(BOARD_LED3_GPIO, 1U << BOARD_LED3_GPIO_PIN);
    GPIO_WritePinOutput(GPIOB, 0U, 0);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int main(void)
{
    //配置结构体 设置输入,输出(输入/输出,输出1或者0),当在输入状态下,输出没有效果
        /* Define the init structure for the input or output pin */
    gpio_pin_config_t sw_config   =   { kGPIO_DigitalInput,  0, };
    gpio_pin_config_t led_config  =   { kGPIO_DigitalOutput, 0, };
    gpio_pin_config_t led3_config =   { kGPIO_DigitalOutput, 1, };

    BOARD_InitPins();
    BOARD_BootClockRUN();
    BOARD_InitDebugConsole();

    /* Print a note to terminal. */
    PRINTF("\r\n GPIO Driver example\r\n");
    PRINTF("\r\n Press %s to turn on/off a LED \r\n", BOARD_SW_NAME);

    /* Init input switch GPIO. */
    PORT_SetPinInterruptConfig(BOARD_SW_PORT, BOARD_SW_GPIO_PIN, kPORT_InterruptFallingEdge);
    EnableIRQ(BOARD_SW_IRQ);
    GPIO_PinInit(BOARD_SW_GPIO, BOARD_SW_GPIO_PIN, &sw_config);

    /* Init output LED GPIO. */
    GPIO_PinInit(BOARD_LED_GPIO, BOARD_LED_GPIO_PIN, &led_config);
    GPIO_PinInit(BOARD_LED3_GPIO, BOARD_LED3_GPIO_PIN, &led3_config);
    ADE7758_Init();

    while (1)
    {
            for( i = 0; i <= 255; i = i + 4 )
            {
                    current_unbalanceSimulate[i] = current_unbalanceSimulate - i/3;[/i]
[i]                    show_curve(current_unbalanceSimulate[/i][i]);
            }

           [/i] //show_curve(current_unbalance);
       if (g_ButtonPress)
        {
                           /*show1=read8_ADE7758(0x16);//0X1C
                                show2=read8_ADE7758(0x17);//0X78
                                PRINTF(" %02X", show1); PRINTF(" %02X", show2);

                                       PUTCHAR(0xff);PUTCHAR(0xff); PUTCHAR(0xff);
                                       PRINTF("t7.txt="211.7V"");
                                       PUTCHAR(0xff);PUTCHAR(0xff); PUTCHAR(0xff);

                                       PRINTF("t8.txt=");
                                       PUTCHAR(0x22);
                                       PRINTF(" %02X", show1);
                                       PUTCHAR(0x22);
                                       PUTCHAR(0xff);PUTCHAR(0xff); PUTCHAR(0xff);

                                           PRINTF("t9.txt=");
                                           PUTCHAR(0x22);
                                           PRINTF(" %02d", show2);
                                           PUTCHAR(0x22);
                                           PUTCHAR(0xff);PUTCHAR(0xff); PUTCHAR(0xff);*/
                V_RMS();
                PRINTF("\r\n");
            g_ButtonPress = false;
        }
    }
}

3.调试感悟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努力,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自己本科四年,硕士三年都白上了。在电子领域,学校教的东西已经无法用落后来形容了,本科阶段教授一些基础性东西,尚可理解,但硕士阶段就真的很不理解了。
        虽然,电赛也拿了好名次,但当时做的都是模拟电路设计(放大电路设计),可当我接触FPGA,接触arm,接触NXP单片机时,以及高层次嵌入式编程时,真的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且不说,我们能否造出这款单片机,就是好的东西给我用,我都要自学很长时间。我很佩服TI,ADI,NXP等公司,这些公司真的了不起,不仅能设计芯片,还能推出适配与这款芯片的整个开发链工具。
       对于我个人,通过这个比赛,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踏实学习了,在工作中学习,不断自学,才能适应这个社会,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才能养家糊口,生活下去。
       感谢EEWORLD论坛,nmg管理员和NXP,以及我自己,让我能够在职业生涯开始之时,清醒的认识到未来的坎坷,我将怀着敬畏之心去探索,去适应,奋斗为了明天更美好!

   好了,侨情的话不多说,直接上视频,晚上照的不清,大家多多见谅。

测试视频: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传媒学子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厉害,老师把板子扔给我们这些学生学习,真的感谢这个论坛上的大神,正是因为有你们的贴子我们才能慢慢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