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Drum鼓棒 SensorTile的磁场传感器校准

楼主:
 在官方的BlueMicrosystem2例程里磁场传感器校准是通过手机界面点击一个校准图标
然后将校准指令通过手机发送到SensorTile

再由SensorTile执行校准指令

在做这个AirDrum鼓棒的时候使用单向通信
SensorTile只能向手机广播数据,而不能接收手机发来的数据
所以校准没法通过手机实现
只好在SensorTile上想办法

最后决定利用加速度传感器的指向确定是否执行校准
把鼓棒垂直指向天空,等一小会后进入校准模式
判断加速度数值,计数,calibCounter大于500时执行ReCalibration函数,亮LED灯
  //鼓锤垂直向上
  if(ACC_Value_Raw.AXIS_X < -3800 && (ACC_Value_Raw.AXIS_Y < 200 && ACC_Value_Raw.AXIS_Y > -200))
  {
    calibCounter++;
    if(calibCounter > 500)
    {
      ledToggleFlag = 0;
      calibCounter = 0;
      calibFlag = 1;
      ReCalibration();
      LedOnTargetPlatform();
    }
  }
  else
  {
    calibCounter = 0;
  }

ReCalibration函数先执行osx_MotionFX_compass_forceReCalibration然后再执行ResetCalibrationInMemory把对应的内存清零
osx_MotionFX_compass_forceReCalibration是MotionFX库里用来执行校准的函数
static void ReCalibration(void)
{
  /* Only if connected */
  if(1) {
    /* Reset the Compass Calibration */
    isCal=0;

    /* Reset the Calibration */
    osx_MotionFX_compass_forceReCalibration();
    MDM_PayLoadLic_t *PayLoad = (MDM_PayLoadLic_t *) MDM_LicTable[OSX_MOTION_FX].Address;
    ResetCalibrationInMemory(PayLoad->ExtraData);

    /* Reset Calibation offset */
    magOffset.magOffX = magOffset.magOffY= magOffset.magOffZ=0;

    /* Switch off the LED */
    LedOffTargetPlatform();
  }
}

执行完osx_MotionFX_compass_forceReCalibration后城要在ComputeQuaternions函数里
把加速度和磁场数据通过osx_MotionFX_compass_saveAcc和osx_MotionFX_compass_saveMag函数保存
然后执行osx_MotionFX_compass_run函数

通过isCal = osx_MotionFX_compass_isCalibrated();判断是否完成校准
当校准完成后isCal为1
      if(isCal == 0x01){
        /* Get new magnetometer offset */
        osx_MotionFX_getCalibrationData(&magOffset);

        /* Save the calibration in Memory */
        {
          MDM_PayLoadLic_t *PayLoad = (MDM_PayLoadLic_t *) MDM_LicTable[OSX_MOTION_FX].Address;
          SaveCalibrationToMemory(PayLoad->ExtraData);
          calibFlag = 0;
          ledToggleFlag = 1;
        }

        /* Switch on the Led */
        LedOnTargetPlatform();
      }

通过osx_MotionFX_getCalibrationData函数把校准后的数据读取到magOffset
再调用SaveCalibrationToMemory函数保存校准后的数据

完成校准后关掉LED提示校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