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32630FTHR驱动程序的安装

楼主:
MAX32630FTHR在刚插进电脑USB口时,系统会提示安装DAPLink CMSIS-DAP驱动,但是最终都装不上,总是被系统识别为一个USB输入设备。
在MBED网站上看到驱动安装正确的话,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应该看到下图几个设备。

但是即便安装MBED网站的最新版串口驱动https://developer.mbed.org/handbook/Windows-serial-configuration#1-download-the-mbed-windows-serial-port
也没法安装这个mbed CMSIS-DAP。

这个设备装不上,程序始终无法调试。。。请高手来指点一二。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来调试?我的设备管理器和你图上一样,用起来没觉得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来调试?我的设备管理器和你图上一样,用起来没觉得有问题啊

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MBED CMSIS-DAP,其他的都可以。我想用KEIL MDK或者IAR EWARM,但是都找不到调试设备。能说下你的调试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MBED CMSIS-DAP,其他的都可以。我想用KEIL MDK或者IAR EWARM,但是都找不到调 ...

keil都没有相应PACK包,编译都过不去。所以没有去尝试使用。我用的MBED平台,本身没法调试,只能用最原始的串口和LED来调试。
官方的文档中建议用ECLIPSE来编译调试,有没有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eil都没有相应PACK包,编译都过不去。所以没有去尝试使用。我用的MBED平台,本身没法调试,只能用最原始 ...

反正Toolchain里面的ecplise + openocd是不行。个人觉得是驱动程序存在问题。MBED网站上有介绍调试方法,将程序导出为IAR或者KEIL工程之后可以用CMSIS DAP来调试(在每个程序里面的README文档里面就有介绍),现在的IAR和KEIL都是支持CMSIS DAP调试。问题是驱动就安装不上去。。。还有mbed网站上的MAX32630FTHR程序也导不出来。。。
现在也只能在mbed上写了,简单点的还可以,复杂的真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正Toolchain里面的ecplise + openocd是不行。个人觉得是驱动程序存在问题。MBED网站上有介绍调试方法, ...

确实,这块板子在MBED的程序无法导出到KEIL,这个我之前也试过。后面有时间我试试eclip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块板子在MBED的程序无法导出到KEIL,这个我之前也试过。后面有时间我试试eclipse

我把我试的情况跟你说下吧。
安装toolchain后按照readme一步一步做的。ecplise能编译但是无法调试,openocd错误,错误信息是乱码。。。
然后用msys + mingw,出现下图问题

个人观点是toolchain里面的驱动问题。而且网站给出的toolchain适用的不是MAX32630FTHR板。两个板子不一样,有可能MAX32630FTHR就不支持openocd调试。。。

网友:
MAX32630

超低功耗Arm Cortex-M4,带有基于FPU的微控制器(MCU),带有2MB闪存和512KB SRAM

提供相关资料及样品给你参考如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QzOTEwfDRlYmRhODYxOGZjMmFiZDc0MjQ2ZjgwZjIzNmYwODM5fDE3MzgzNTA2OTE%3D&request=yes&_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