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大赛作品提交】智能钢丝绳电磁无损检测传感器

楼主:
(1)作品名称:智能钢丝绳电磁无损检测传感器

(2)作品实现功能说明:

钢丝绳电磁无损检测传感器采用国标GB/T21837-2008第4章所讲述的永磁类和漏磁类仪器的检测原理,采用环绕式感应线圈作为传感器,同时检测钢丝绳中的轴向总磁通和钢丝绳中不连续(例如断丝、锈蚀坑、变形)所引起的漏磁,实现钢丝绳损伤(断丝、磨损、锈蚀和变形)以及损伤程度的电磁无损检测。

传感器检测原理与连接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检测原理与连接关系示意图

    计划使用KW41Z实现前端的智能采集器。KW41Z通过ADC对探头模拟信号进行数字化转换,再经过必要的数字处理后,将有效检测数据通过蓝牙或串口实时传输到上位计算机或手机中。KW41Z也可以独立完成检测任务。

(3)软硬件设计思路:

硬件计划:

采用2块FRDM-KW41Z模块:一块作为智能采集器,探头信号输出接KW41Z差分输入ADC0_DM0和ADC0_DP0,探头测距脉冲接接GBIO口,使用TPM实现钢丝绳运行方向,速度,检测长度的测量。另一块作为蓝牙转串口模块使用,作为计算机与采集器的蓝牙通信模块。

软件计划:

利用FRDM-KW41Z模块提供的wireless_uart例子程序,在此基础上修改实现智能采集器的所有功能,重点验证KW41Z实现检测全部功能和蓝牙通信实时传输检测数据的可行性。

(4)相关分享帖集锦:

     由于本人第一次使用ARM芯片,第一次使用KDS开发工具,也没有蓝牙通信的开发经验,所以求助贴比较多,在这里要多谢大家对我的帮助,特别是allenliu,shinykongcn,dcexpert等对我帮助很大。

(5)原理图:

    由于这个项目全部工作都是基于FRDM-KW41Z模块,主要是软件开发工作,目前还没有涉及硬件的设计。不过完成了全部验证工作后,下一步一定会有硬件的设计与制作,初步的计划是采用利达尔的KW41Z核心模块做外围电路的扩展,这样会比较容易一些。

(6)作品的源代码:
    采集器端的源码压缩包:
   蓝牙转串口模块的软件直接使用蓝牙的wireless_uart就可以。
    需要说明的是电脑上运行的软件为公司所有,必须有授权码才可以使用。
(7)大赛作品演示视频:

(8)作品总结和展望:

这个项目完成了KW41Z采集器主要功能的技术验证,下一步将完成以下几个工作:

1.去掉蓝牙转串口模块,直接通过电脑和手机上自身的蓝牙设备实现与KW41Z的蓝牙通信,进一步简化系统组成。

2.根据检测要求设计智能采集器控制板,实现采集器的产品化。

网友:
源码部分,如果你对github熟悉,可以整理到github上面一份。
如果对github不熟悉,可以直接打包上传,如太大无法附件上传,可以上传到eeworld下载中心,然后将链接放到帖子里即可。

要求上传源码,一个是评委审核的参考,另一个其他关注你项目的网友,也会关注你源代码的实现的

网友A:
我们在石油钻井平台也看到过给钻杆无损检测探伤设备,不过那仪器都是进口的使用的人也是老外,不让我靠近看,可能是怕我们把他的设备也抄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石油钻井平台也看到过给钻杆无损检测探伤设备,不过那仪器都是进口的使用的人也是老外,不让我靠近看 ...

钻杆无损检测也是利用电磁技术的,主要检查裂痕和磨损。国内也有这方面的检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