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外部XT2时钟源但是波形不是方波

楼主:
使用XT2将MCLK设置为16MHZ,SMCLK设置为8MHZ,ACLK设置为32KHZ,但只有Aclk的显示为方波,其他的两个的波形都很奇怪,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
由于印板上的杂散参数引起的过冲。低频时只占方波边沿很小一段时间所以感觉不到,但是高频时就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