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桥电路输出的方波变成正弦波

楼主:
现在我采用全桥式变换器拓扑,输出的脉冲方波,波形为峰峰值200伏特的方波,既有正半方波,也有负半方波那种,脉宽为1ms,频率为390khz,现在想把输出的方波变成正弦波,如何办到?如果利用两个rc并联组成的滤波器,参考公式f=1/2π√rc可以办到吗?如果可以,如何选择rc各自的参数?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haorc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你的方波能够输出多大电流?你的正弦波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
RC电路可以办到,但RC滤波有功率损失。另外,你的公式是RC电路电压衰减3db的频率,也就是电压降低到0.707倍的频率。要想让正弦波“还看得过去”,二次谐波至多含3~5%。

网友:
既有正半方波,也有负半方波,不是有这两个特性就能滤成正弦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波能够输出多大电流?你的正弦波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
RC电路可以办到,但RC滤波有功率损失。另 ...

我的方波可以产生的电流是根据负载决定,但是方波输出的峰峰值,有效值是固定的,我需要的正弦波的有效值大于100伏特就可以了,电流也是根据负载而定的,然后如何选择rc或者lc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波可以产生的电流是根据负载决定,但是方波输出的峰峰值,有效值是固定的,我需要的正弦波的有效值 ...

“但是方波输出的峰峰值,有效值是固定的”
毫无疑问,这句中你说的是方波电压峰峰值有效值。
那也就是说,你的方波源是近似电压源。
猜测你也希望滤成正弦波后仍然是个电压源,即正弦电压不随负载变化。
要求滤波后输出仍然是电压源,无论RC滤波还是LC滤波,都办不到。因为滤波总要增加内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波可以产生的电流是根据负载决定,但是方波输出的峰峰值,有效值是固定的,我需要的正弦波的有效值 ...

比较好的办法,是滤波之后再放大。
因为最后的放大器(输入正弦波,输出正弦波)的输入阻抗可以做得相当高,所以对滤波电路的内阻不敏感,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也可以做得很低,接近理想电压源。

网友B:
好的,谢谢指导!我就是这个意思,滤波后任然是一个正弦电压源,如果单纯就想把输出的方波变成正弦波,不管正弦的幅值,怎么个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的办法,是滤波之后再放大。
因为最后的放大器(输入正弦波,输出正弦波)的输入阻抗可以做得相当高 ...

你好,谢谢指导
你的意思是先用rc或者lc滤波
再把滤出的正弦波通过运放再放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选择元器件的参数计算
我也想了解知道,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谢谢指导
你的意思是先用rc或者lc滤波
再把滤出的正弦波通过运放再放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 ...

先说你的正弦负载需要多大电流吧(电压说过是100V有效值)。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运放,如果电流比较大,建议用分立元件。390kHz频率已经比较高,需要慎重对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指导!我就是这个意思,滤波后任然是一个正弦电压源,如果单纯就想把输出的方波变成正弦波,不管 ...

既然已经决定放大,你首帖说的“全桥式变换器拓扑”就没有必要了。产生390kHz方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全桥不是最简单最稳定的。另外,直接产生正弦波也很容易,何必一定要用你的方波为信号源?

网友:
需要正弦波输出最好采用正弦波发生电路,然后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你的正弦负载需要多大电流吧(电压说过是100V有效值)。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运放,如果电流比较大,建 ...

谢谢指导,还需要自己把思路理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