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x CCS 插件的烧写步骤

楼主:
Step 1 : 选择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应该是调试通过的,并且可以在CCS调试状态下正常运行。
Step 2 : 对这个工程的CMD文件进行增加Flash的内存分配的内容。最好同时编制两份CMD文件:一份给烧写Flash用,一份仿真和试验使用。
Step 3:需要时对工程的文件进行修改,增加Flash API、程序搬移等文件。以扩展程序的有效运行和应用。
Step 4 : 编译这个文件以生成插件可识别的COFF文件
Step 5 : 打开CCS插件,设置时钟和相关内容
Step 6 : 配置插件的API
Step 6 : 测试时钟和工作频率
Step 7 : 选择需要擦写的段
Step 8 : 选择擦写、编程、效验的集合操作
Step 9 : 选择执行操作等待插件自动执行烧写过程
设置硬件跳线GPIOF4_SCITXDA 为高(硬件已设置好),则上电后,复位矢量直接跳转到flash处执行
至此一个使用Flash的烧写全过程就执行完了,在去掉仿真器的情况下上电程序就可以自动执行了。

F28x CCS 插件可能的问题
除了上述问题外CCS插件因为软硬件bug还可能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问题。以下列举了一些常见的不正常状况和相应的解决方法。
1. 上电初始CCS处于运行状态烧写时出现错误提示不能正常进行。
 --Flash本身已经有程序,需停止后再进行烧写。
2. 烧写过程中程序死在擦除状态,关掉CCS插件再开状况依旧。
 --硬件重新上电并重启CCS,同时移除所有断点。
3. 在没有非法操作时出现Flash不能正常Unlock。
 --通常需要在其他系统中重新烧写一次Flash后,插件恢复正常。
4. 烧写过程中出错并且无法正常进行。
 --按上述1-3步骤进行,同时需要检查硬件电压和软件版本支持。
5. 烧写完成但是程序运行错误或者过度缓慢。
 --需要关注相应的设置和系统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 必要时有可能需要重新安装CCS和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