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设计大赛】智能传感器 小结

楼主:
1)名称:智能传感器

2)功能说明:一个智能化,灵活的传感器,方便收集数据,使用手机或平板来设置和查看,并处理数据。需要灵活方便、可靠、低功耗。

3)设计思路:主控制器选用功能较为强大且功耗低的高集成度SOC,通过SPI,I2C,ADC等方式连接诸如温度,湿度,加速度,光照,距离等传感器,配SPI FLASH存储器以便保存符合要求的传感器数据。通过蓝牙BLE连接手机或平板电脑。

数据采集记录可以设置或编程,触发条件,相互关联,记录密度调整。功耗管理。

采集和记录过程中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取舍,汇总,计算。

首先选择有代表性的部分传感器,以后增加更多的传感器。

为了降低初期设计难度,选择3轴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及数字大气压/高度传感器做原型设计。软件架构待定。硬件框图如下

其中数字大气压(高度)传感器,选用BMP280,通过I2C连接,其他则选用开发板板载资源,FXOS8700CQSPI flash等。

4)开发学习过程,本贴后续:学习过程的tips

5)既然只有BMP280通过两线连接,电路原理图省略。

6)因为时间紧张,对BLE陌生,也未用过nxp的开发环境和IDE。期间还经历了电脑坏和维修。所以未完成初步设计,只调通了SDKdemo和入门了MCUXpresso,对BLE有所熟悉。移动端的app也从未试过还需学习,所以没有软件代码。

7)未完成,视频略。

8)很遗憾没有及时完成项目调试,BLE软件开发和nxp SDK复杂程度也超过预期许多。这次只是学习了相关开发流程,相关芯片和SDK功能也是十分强大。借此比赛机会能够试用KW41Z对项目整体规划也有修正。

本项目仍然具有相当广阔的用途,接下来希望能够继续学习,以期将来能够将本项目实现为产品。

网友:
学习过程的tips:
MCUXPresso刚开始调试时遇到错误,jlink unavailable,随后要指出jlink server才行。反复安装jlink驱动也不行,后来指向jlink安装目录里的jlink GDB server,才得以正常识别开发板。
Kinetis BLE toolbox没有源码,所以想做参考和修改时不可能的。只能重新学习和开发,这点不够好。
其他examples都是固定好的profile,内容不够自由。Uart可以透传,手机app和PC端jlink的虚拟串口之间。想用这个例程作为修改模板。
例程注释很少,不熟悉其程序结构的话很难研读。所以要配合SDK里面的BLE Demo Applications User's Guide.pdf和BLE Application Developer's Guide.pdf来读。SDK里面的文档还是比较详细丰富的。但是纯英文学习起来也是要花很大精力,内容比较多,这也是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
MCUXPresso是个不错的IDE,SDK也是结构分明,值得好好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