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8369做了个程控放大,但是输出只有噪声而且串行输出控制只有两档

楼主:
这是根据数据手册画的电路图,实际电路稍后上传

网友A:
两位老师可以给点建议吗

网友:
这是实际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位老师可以给点建议吗

这个电路没有用过。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像ADI、TI这样的大公司,其产品手册上给出的电路通常都是经过验证的,在实际做电路的时候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至少出波形是可以保证的。如果要实现数据手册上的所有指标,那么印制板就应该基本上与手册上给出的Evaluation Board差不多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位老师可以给点建议吗

没有查这芯片的datasheet。
不过,完全同意gmchen老师的意见:电路板很重要。
另外,看图中标号有SDA和SCK,那么此芯片是串行输入控制信号。“串行输出控制只有两档”有可能是串行信号时序有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查这芯片的datasheet。
不过,完全同意gmchen老师的意见:电路板很重要。
另外,看图中标号有SDA和 ...

时序应该没问题吧,我跟另外一个同学的板子除了布线其他都一样,但是他的就没问题,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没有用过。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像ADI、TI这样的大公司,其产品手册上给出的电路通常都是经过验 ...

老师,如果不用并行输入的话,不使用并行输入脚是不是必须接地?
貌似我两个脚都是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