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系列ADC采集频率。

楼主:
我在STC官方的手册上面看关于ADC的部分。手册上说采样频率是多少,但是并没有说怎么设置采样频率。所以STC系列自带ADC的芯片采样的频率就是最大频率吗?还是可以设置。如果可以设置,具体怎么设置呢。各位大佬们。

网友A:
时钟选择啊,时基改变不就可以了,或者换个说法,每次采集前延时一段时间(当然延时不好,可以计数,方法比较笨)。这样不就达到修改采样频率了么。

网友B:
留意看看初始化設置,datasheet有提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时钟选择啊,时基改变不就可以了,或者换个说法,每次采集前延时一段时间(当然延时不好,可以计数,方法比 ...

问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时钟选择是指晶振的选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意看看初始化設置,datasheet有提到的

好的,我去看看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时钟选择是指晶振的选择吗?

看看这个规格书,调换晶振也是一个办法。

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