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0X测距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通过在地址0x14读取12个字节数据
Status = VL53L0X_ReadMulti(Dev, 0x14, localBuffer, 12);
将读取的数据转换成tmpuint16、SignalRate、AmbientRate
tmpuint16、SignalRate、AmbientRate
这三个数据会随物体的距离变化而变化

看到官方例程里tmpuint16需要判断LinearityCorrectiveGain再和LinearityCorrectiveGain计算
没看懂LinearityCorrectiveGain是怎么得到的,
                LinearityCorrectiveGain = PALDevDataGet(Dev,
                        LinearityCorrectiveGain);

PALDevDataGet函数相当于调用Dev->Data.LinearityCorrectiveGain
可是LinearityCorrectiveGain是在哪设置的呢?

                tmpuint16 = VL53L0X_MAKEUINT16(localBuffer[11], localBuffer[10]);
                /* cut1.1 if SYSTEM__RANGE_CONFIG if 1 range is 2bits fractional
                 *(format 11.2) else no fractional
                 */

                pRangingMeasurementData->MeasurementTimeUsec = 0;

                SignalRate = VL53L0X_FIXPOINT97TOFIXPOINT1616(
                        VL53L0X_MAKEUINT16(localBuffer[7], localBuffer[6]));
                /* peak_signal_count_rate_rtn_mcps */
                pRangingMeasurementData->SignalRateRtnMegaCps = SignalRate;

                AmbientRate = VL53L0X_MAKEUINT16(localBuffer[9], localBuffer[8]);
                pRangingMeasurementData->AmbientRateRtnMegaCps =
                        VL53L0X_FIXPOINT97TOFIXPOINT1616(AmbientRate);

网友A:
请问这款传感器的分辨率在哪里有说明,没有找到Q,Q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那三个值都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款传感器的分辨率在哪里有说明,没有找到Q,Q

在数据手册里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  那三个值都是干嘛的

不太清楚,没有寄存器说明,API看着比较头疼

网友:
恩恩有点迷 谢谢

网友C:
这个芯片必须使用IPA函数才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必须使用IPA函数才可以吗?

寄存器操作资料不多 也可以参照代码找寄存器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寄存器操作资料不多 也可以参照代码找寄存器配置

网友:
基于VL53L0   VL6180我们有成功的量产案列     做卫浴和扫地机,无人机      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ST的一级代理商。我们目前专门在做这个市场

网友E:
楼主可以发一份代码来参考吗?我在执行校准和SPDA出问题了?邮箱127702471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发一份代码来参考吗?我在执行校准和SPDA出问题了?邮箱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3441&highlight=vl53l0&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