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台历

楼主:
   又耗费了几天晚上和周末两天的时间,从原计划用FRDM-KW41Z开发板又改到了用利尔达的模块。尽管硬件电路最后是全部连起来了,也驱动了电子墨水屏显示,我还用有机玻璃板做了面板,然而事情总不是像前面预计的那样顺利,不断遇到新的问题。所以,距离创意实现的目标还差了不少工作。    在我组装了这个半成品之后,发现屏显示出了另外的问题:多了许多竖线。我检查了数据线到FPC座的连接是良好的,怀疑是弯折屏线的时候损坏了其中的某条信号线,悲剧了。这个屏暂时买不到,我手头也仅有这一块。
    KW41平台用了OSA抽象层,我选用的是FreeRTOS的。开发这个作品过程中把电子墨水屏部分的程序加进去以后,老遇到莫名其妙重启的问题。这个屏也不好伺候,电源芯片我开始用STM32调试好的移植过来又出现问题,拖累了时间。

------------------------------------------------------------------------------------------------------------
(1)作品名称:
智能台历

(2)作品实现功能说明:
  一个放在办公桌上的电子台历,它使用电子墨水屏(Kindle电子书那样的屏)进行显示。除了自动显示日期外,它还显示未来的待办事件提醒。这个台历通过BLE(低功耗蓝牙)与智能手机连接通信,在手机App中编辑待办事件详情后发送至台历。虽然智能手机上的提醒、备忘功能软件已有很多了,仍然需要看手机才能看到提醒,而台历则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效果。

(3)软硬件设计思路:
利用FRDM-KW41Z开发板为平台,外接ED060SC4的电子墨水屏作显示,MCU的I/O口直接驱动。电子墨水屏需要多组高电压,由TI TPS65185电源管理芯片从3.3V电源生成。电源管理芯片与MCU使用I2C接口通信。KW41Z的特点是Flash和SRAM都比较大,软件角度看支持这个屏会容易些,缺点是I/O口少。
BLE通信使用一个自定义的Gatt profile, Service UUID为03ed6fbd-6b30-b8a5-a34c-9494a3e61882, 其中定义了两个Characterstic用来进行数据交互。MCU软件BLE部分是在NXP的例子基础上开发的。
  手机端App是Java开发, android平台。查找BLE设备,然后连接,然后读取台历中的事件列表,供编辑或添加。

(4)相关分享帖集锦:【汇集您在大赛制作过程中在论坛分享的相关帖子】
忙着做,没时间发贴了……

(5)原理图:
电源部分的 :

(6)作品的源代码:
待补充

(7)大赛作品演示视频:
待补充

(8)作品总结和展望:
首先坦白我的时间把控出了问题,在前一个半月没有抓紧,后面边弄才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对于这个作品,实现提醒功能仅仅是最初创意的一部分。电子台历这个平台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手机上的来电提醒、消息提醒发送到台历显示。手机屏不会一直开着,但台历的显示是静态保持的,耗电少。然后,KW41Z可以做BLE 主机,也就是发现和主动连接其它的BLE设备,这样就可以控制其它智能家电。还有Thread网络,可扩展的还很多。由于时间精力的关系,我没有深入开发了。BLE, RTOS, Java, Android的开发对我来说都是这段时间现学的,在电子墨水屏驱动上又耽搁些时间,所以最后做出什么结果……

------------------------------------------------------
Android App 操作图

网友A:
最后一张是电子纸啊

网友:
字体好评,这屏幕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是电子纸啊

是呀,和 Kindle 2代一样的屏。这个驱动费点事。
因为台历显示内容的更新频率很低,用E-ink可以掉电保持,正合适。和KW41Z结合,可能实现电池供电长期运行。这个屏分辨率有800x600了。

网友B:
拍拍,刚从sensortile的坑里爬出来

网友C:
这屏多少玛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屏多少玛丽啊

前年双十二买的,四十多吧。
现在再想买两块都没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年双十二买的,四十多吧。
现在再想买两块都没货了。

are you kiddingme?我之前买个微雪的1.3寸200*200分辨率就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are you kiddingme?我之前买个微雪的1.3寸200*200分辨率就80

你那是带控制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拍,刚从sensortile的坑里爬出来

,你指的主要是蓝牙开发这个坑吗?

网友:
又继续开发了一下, 台历显示的功能完整了, 文字提示加入.

更新演示视频
http://cloud.eeworld.com.cn/courselesson/4184/2017814011702-7zxred.mp4.mp4

网友E:
你好,我也在用tps62185做台历,但遇到写enable寄存器使能电源输出后会导致单片机重启,不知你是否有遇到这个问题,麻烦指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在用tps62185做台历,但遇到写enable寄存器使能电源输出后会导致单片机重启,不知你是否有遇到这 ...

你用的啥单片机啊?
我在KW41上发生过类似问题,怀疑是电源处理的问题,这个开关电源启动时候电流很大。

网友:
我用的stm32f75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啥单片机啊?
我在KW41上发生过类似问题,怀疑是电源处理的问题,这个开关电源启动时候电流很大 ...

用示波器量了电源,没发现被拉低。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量了电源,没发现被拉低。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走线注意一点啊。比如用星形接地。

网友:
很好啊。好

网友:
显示的处理还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视频上看不出细节,这块屏已经有部分损坏了。 我买了二手的电子书,准备拆屏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ED060SC4 这个屏涨价了还买不到了。

网友:
这个屏幕的驱动板看起来像是自己搞的,相关资料方便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