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BOOST 简单的电流采样电路

楼主:
请问BUCK电路可以用图中R10进行电流采样吗? 如果可以采样点应该放在哪?    如果不行那电流采样应该怎么弄? 还有BOOST电路呢!!!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搞错了,P10是输出电压,要采样的话就要用一个采样电阻与负载串联,高端检测或者低端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P10是输出电压,要采样的话就要用一个采样电阻与负载串联,高端检测或者低端检测

对啊  我说的是R10   是那个采样电阻!  用它检测电流的话两端电压都要测吗?   那我电阻放的这个位置对吗

网友B:
R10采样用ad采他两端电压就可以了  一般需要放大器放大后再采,低边采样的话(就是你这种采样)一端是地,如果是高边采样也就是采样电阻放在输出那一路的话需要用差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0采样用ad采他两端电压就可以了  一般需要放大器放大后再采,低边采样的话(就是你这种采样)一端是地, ...

电阻两端分别放大然后采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0采样用ad采他两端电压就可以了  一般需要放大器放大后再采,低边采样的话(就是你这种采样)一端是地, ...

请问这样行吗???     BUCK电路续流的时候电流不是由R1下端流向R1上端吗,那地端电压还是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