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个3.3V单片机驱动5V继电器的电路,好像不通

楼主:
看到有个PCB上是这么弄的
分析了一下,好像不通
电路检查了好几遍,绝对无误

网友:
我一度怀疑左边那个三极管是PNP,结果不是 和右边的一样是NPN

网友:
图应该有问题

网友:
不是太明白 Q1 E极接3.3V是啥意思

网友:
抄的板,我也觉得奇怪,检查好几遍,第一个三极管确实是NPN,并且它的发射极确实接的3.3V,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左边那个三极管无法驱动呀,是不是pnp的呢

网友:
左边三极管换成PNP

网友:
Q1用错了

网友:
电路测绘错误。当然,真这样,电路是可以工作的,Q1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反着用,此时Q1是个射随器。显然,这样的电路设计是不对的,能工作纯属巧合。MSP430支持强上拉输出,可以直接驱动晶体管。即使需要采用负逻辑驱动(上电继电器不会乱跳),中间的反相器也应该采用共射极电路,而楼主电路依然是正逻辑的。

网友:
你用这个做什么控制的?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成熟啊,三极管供电电路也不能这样省啊,你先把三极管那边的电路补充一下,

网友:
图有问题的,这样画没法分析,

网友A:
图有问题,Q1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有问题,Q1能导通???

还真能,只是此时管子的增益和耐压均大幅降低,但对于楼主电路却恰巧可以工作,因为后面那个管子才是真正的驱动管,给该管提供足够基极电流即可。只是,该电路设计的非常不好或是测绘错误,具体见10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