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或与直接等于岂不是更好?

楼主:
红圈处  用或与和直接等于的结果不是一样吗?  或与有什么其他的好处?

网友A:
这种写法不会改变其他位的值,只改变你想改变的位的值。也就是只把需要的位置1,其他位保持不变。至于其他位是什么值我不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写法不会改变其他位的值,只改变你想改变的位的值。也就是只把需要的位置1,其他位保持不变。至于其他 ...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