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
请教:如何在编译时区分DE1-SoC和宿主机?

楼主(2017-07-24):
请教:如何在编译时区分DE1-SoC和宿主机?
大家好。我用QT在上DE1-SoC做编程。为方便调试,有些程序是仿真DE1_SoC的硬件动作,有些是有硬件完成的。我希望编译时能自动区分出来:仿真时只编译仿真部分,用硬件时只编译硬件部分。请问如何区分?
我知道如果要区分windows和Linux时,有两个宏:Q_OS_WIN和Q_QS_LINUX,现在宿主机和DE1-SoC都是LINUX,显然无法使用。请问DE1_SoC有相似的宏吗?

网友A:
编de1 soc上的代码,用的是交叉编译链,仿真用的得用另外一套gcc,两个gcc对应的指令集不一样,一个arm一个x86,编译的时候就区分出来了

楼主:
白先生可能没懂我的意思,我是想写成:
#ifdef Q_DE1_SoC
程序一
#else
程序二
#endif
现在就不知道这个Q_DE1_SoC是什么

楼主:
因宿主机上的QT是5.5.1,DE1_SoC是4.8.6。刚才看到项目文件(name.pro)中有QT_MAJOR_VERSION这样一个参数,如果能识别,就可以解决问题。遗憾的是,刚才测试了一下,在程序中QT_MAJOR_VERSION是空的,无法使用。
那位高手知道编译器是否提供类似参数?请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