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电路连接,最后蓝色测试点测出的波形与两边的电阻和电容的有关系吗,电阻r3会影响蓝色测试点的波形幅值吗?请教大神指导。

网友A:
仿真的电路想实现个什么功能

或者先把电路原理图画好了,再去仿真

网友B:
" 最后蓝色测试点 " , 为什么不把那个点标上标志呢?

RC,影响频率特性。不影响直流,

输入的什么信号也不交待一下?

网友:
会仿真的前一步,是会电路知识。你这就开始做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最后蓝色测试点 " , 为什么不把那个点标上标志呢?

RC,影响频率特性。不影响直流,

输入的什么信 ...

输入方波,蓝色测试点就是示波器A通道连接的那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电路想实现个什么功能

或者先把电路原理图画好了,再去仿真

想用A通道的输出波形反应R3电阻的大小,,,测量r3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最后蓝色测试点 " , 为什么不把那个点标上标志呢?

RC,影响频率特性。不影响直流,

输入的什么信 ...

输入方波,输出正弦波,,,根据输出的正玄波的波形幅值来反应电阻R3的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方波,蓝色测试点就是示波器A通道连接的那个点。

“蓝色测试点就是示波器A通道连接的那个点”
运放反相输入端联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方波,输出正弦波,,,根据输出的正玄波的波形幅值来反应电阻R3的大小

“输入方波,输出正弦波”
那是办不到的事情。
何况你的运放使用单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方波,输出正弦波,,,根据输出的正玄波的波形幅值来反应电阻R3的大小

“根据输出的正玄波的波形幅值来反应电阻R3的大小”
你是想说“测量电阻R3的大小”吧?
没有“反应电阻”这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蓝色测试点就是示波器A通道连接的那个点”
运放反相输入端联接到哪里去了?

反向端不进行连接,我是按照文献上连接的,人家已经做出来了,只不过没有告诉我的电阻电容的参数,我就是想通过仿真确定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方波,输出正弦波”
那是办不到的事情。
何况你的运放使用单电源。

那个运算放大器是轨到轨的满幅输出,您能给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吗,,,输出的波形跟电阻R3没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输出的正玄波的波形幅值来反应电阻R3的大小”
你是想说“测量电阻R3的大小”吧?
没有“反应电阻 ...

对,就是测量电阻R3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向端不进行连接,我是按照文献上连接的,人家已经做出来了,只不过没有告诉我的电阻电容的参数,我就是 ...

反相输入端“悬空”(不与任何地方联接),此运放工作必定不正常。这一点,毫无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运算放大器是轨到轨的满幅输出,您能给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吗,,,输出的波形跟电阻R3没有关系吗?

“那个运算放大器是轨到轨的满幅输出”
不管什么运放,使用所所以时不可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运算放大器是轨到轨的满幅输出,您能给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吗,,,输出的波形跟电阻R3没有关系吗?

“输出的波形跟电阻R3没有关系吗”
先要说清楚“输出的波形”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如果“输出的波形”是指R3两端波形,那当然与R3有关。
如果“输出的波形”是指运放输出端波形,那么在此电路中与R3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