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开关电源的驱动问题

楼主:
我用msp430做的电源,但是用msp430发出pwm,给ir2104做的驱动电路时候,为什么ir2104的ho输出才2.几V,改变pwm占空比还影响ho输出电压,而且buck电路的输出和计算值相差太多,求大神指教!!!!!!!!

网友:
LO输出多少,
与硬件电路有一定关系,检查一下VB那里的二极管
以及VCC和VS之间自举电容按数据手册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输出多少,
与硬件电路有一定关系,检查一下VB那里的二极管
以及VCC和VS之间自举电容按数据手册配置

LO是悬空的,电路就是个简单的buck电路,请问buck电路的输出是二极管两端电压还是电感后面的电容两端电压?

网友:
开关管就没导通,无论二极管和电感后面都不会有什么
再简单的buck电路,也得符合ir2104的基本电路吧
VB和VCC之间的二极管,和连接的电容很重要,是自举电路,这没有工作其他都不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