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不同芯片间的组网通讯

楼主(2017-07-24):
ZigBee不同芯片间的组网通讯
我使用TI的CC2530作为协调器,CC2538作为终端节点向协调器发送数据。CC2530可以与CC2538组网,并随机分配给节点一个短地址。可是数据并没有成功发送到协调器,我endpoint也修改成一样的,终端描述符除了taskID其他都一样,是还要配置什么参数吗?求教啊

网友A:
发送数据主要关注,短地址,Endpoint , taskId不用管,

网友B:
原则上ti自家的东西更不大可能有这种问题 如楼上所说注意这两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