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采样和pwm什么关系

楼主:
在用msp430做开关电源的时候一直没明白 ad采样送给单片机,ad怎么和pwm比较调节占空比的,有程序更好了应该在中断里加什么程序?
#include
void adc12()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ADC12MSC+ADC12REF2_5V;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P6SEL |= BIT0;                            // P6.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BIT0;                            // P1.0 output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ADC12_VECTOR))) ADC12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 Vector  6:  ADC12IFG0
    if (ADC12MEM0 >= 0x7ff)                 // ADC12MEM = A0 > 0.5AVcc?
      P1OUT |= BIT0;                        // P1.0 = 1
    else
      P1OUT &= ~BIT0;                       // P1.0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active CPU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include
void pwm()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2+BIT3;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BIT2+BIT3;                       // P1.2 and P1.3 options select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512-1;                          // PWM Period
  TA0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A0CCR1 = 160;                            // CCR1 PWM duty cycle
  TA0CCTL2 = OUTMOD_3;                      // CCR2 reset/set
  TA0CCR2 = 160;                           // CCR2 PWM duty cycle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ACLK, up mode, clear TA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Enter LPM3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网友:
你这个程序都不全吧,另外你想问什么问题,你都没说明白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初步认为,需要用ADC采样你的输出电压,来控制PWM的大小,产生一个反馈,来控制电源输出,得到你实际需要的电压。具体怎么计算获取的ADC与PWM关系,由你的硬件设计电路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