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W41Z串口不正常

楼主:
如题,我的项目需要使用到串口,总是调试不成功,然后,我看了原理图,FRDM-KW41Z只有1个串口这个串口连接到Arduino接口的uart了,此外还连接到了板载调试器openSDA,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有干扰导致无法使用串口和其它的串口模块通信了。

网友A:
管脚功能映射修改一下,PTC2/PTC3 也有UART0功能;PTC17/PTC18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脚功能映射修改一下,PTC2/PTC3 也有UART0功能;PTC17/PTC18也有

前提是我要能引出来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我要能引出来才行吧,

引出来了,但是也连了板子上别的器件。
可以动烙铁把碍事的0欧电阻拆掉嘛。

网友:
不用u口供电,直接用arduino的电源口上电,串口可以从arduino口输出
板子的UART口电路设计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
恩智浦官方反馈:
这个问题回帖2楼的回答是正确的,使用PTC17和PTC18脚,需要在代码里面改一下pinmux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智浦官方反馈:
这个问题回帖2楼的回答是正确的,使用PTC17和PTC18脚,需要在代码里面改一下pinmux设置 ...

试试看,但是PTC17和18不是也连接到了其它元件,我试过PTC2和PTC3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但是PTC17和18不是也连接到了其它元件,我试过PTC2和PTC3不行

是连到 AT45DB Flash 上面了,可以拆掉连接作用的电阻。

网友D:
FRDM-KW41Z有多个串口的,K20F连接的有个跳线控制到PIN座的连接,不过居然不是断开和K20F的连接,那个跳线一点用都没有,严重怀疑是设计错了。
那个占用的管脚没法用了,除非去点电阻,不过下次要用还得焊上去,除非你在加一个USB UART,就算如此某些DEMO也跑不了(有些DEMO通过USB ID判断开发板)
最好做法就是修改GPIO功能为UART,手册有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RDM-KW41Z有多个串口的,K20F连接的有个跳线控制到PIN座的连接,不过居然不是断开和K20F的连接,那个跳线 ...

只有一个串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串口啊

记错了,是一个串口不过是多路复用,你可以设置设置其它GPIO为UART0.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我就把串口映射到PC2 3上了 然后外接了一个w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我就把串口映射到PC2 3上了 然后外接了一个wifi~

我把能映射的都试了,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把能映射的都试了,不行

估计是哪里代码不对~我那里分享了源码 你可以瞅瞅 另外也可以用代码生成器直接怼~我忘记我是自己改的还是生成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哪里代码不对~我那里分享了源码 你可以瞅瞅 另外也可以用代码生成器直接怼~我忘记我是自己改 ...

我就是那个生成的,单独试过,用USB转TTL接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正常,但是接上模块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那个生成的,单独试过,用USB转TTL接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正常,但是接上模块就不行了

那这是对的啊 这说明KW41Z本身和串口都没有问题啊 你要从模块那个地方找原因。。。试试单独模块能不能工作

网友D:
我之前试过没问题,配置几个寄存器就好了, 先用输出0xff, 然后万用表测量电平, 然后输出0x00再测试就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试过没问题,配置几个寄存器就好了, 先用输出0xff, 然后万用表测量电平, 然后输出0x00再测试就知 ...

感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再试试看

没示波器, 然后要判断串口正不正常我都用这方法,要配置几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