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探头

楼主:
            超声波发射探头一开始是好的,接发生了什么,接收的也有反应,后面那个发射探头突然发出了响声,很刺耳的响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感觉电流过大,但是电路没变,之前也是连着测了几个小时的,都没响声’

网友: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检查驱动电路和信号频率,包括引线和接触问题。

网友A:
顺便一说,初学者绝对不能靠什么“感觉”,必须讲证据。长期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学习,那也是根据现象来分析,仍然没有“感觉”的位置。人之所以为人,因为理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一说,初学者绝对不能靠什么“感觉”,必须讲证据。长期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学习,那也是根据现象来分析, ...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