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msp430,求大神赐教

楼主:
本人小白,初次接触msp430f5438a,我们老师布置的任务,让用5438a连接ad7076,以前没接触过,上课没听懂,网上找的代码原本是51的,有没有大神教一下如何把51的改成f5438a的连接,我们老师说改个脚输出输入就可以,但是我还是没弄明白,书上都说的用f5438a自带的ADC12就可以,但是我们老师不让使用那个,希望有大神可以赐教,领着入个门,告诉我一下如何改变输出输入什么都如何连接,真的是十分感谢,以后会好好学习的,再次谢谢大佬了。。。。

51的例程:/*
* This is a program for testing AD7606        used STC89C52RC
* The line connecting AD7606 with STC89C52RC is:
* STC89C52RC    |    AD7606
*          P0                         |          DB[0:7]
*   P2          |    DB[8:15]
*   OS0         |    P1^0
*   OS1         |    P1^1
*   OS2         |    P1^2
*   rage        |    P1^3
*   convst      |    P1^4
*   busy        |    P1^5
*   rst         |    P1^6
*   rd_and_cs   |    P1^7
*   green_led   |    P3^6
*   red_led     |    P3^7
*         GND                 |    GND
*   +5V                 |    VCC
*   green_led   |    P3_6
*   red_led     |    P3_7
* Author : jinming chen
* Compang : Hongwei in dongguan
* Date : Sep 1        ,2015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AD7076.h"
#include "other.h"

//uchar introduce1[] = "This is a program ";
//uchar introduce2[] = "for testing AD7606\r\n";
uchar sampling[] = "The sampling data is : ";
uchar newline[] = "\r\n";
uchar space[] = " ";
uchar *DB_str[16] = {"0","1","2","3","4","5","6","7","8","9","A","B","C","D","E","F"};

/*
uchar *data_to_string(uchar Data)
{
        uchar tmp;
        tmp = Data & 0x0f;
        str[1] =DB_str[binary_to_decimal(tmp)];
        tmp = Data>>4;
        str[0] =DB_str[binary_to_decimal(tmp)];
        return str;
}
*/

void serial_init(void)
{
        SCON = 0x50;  //UART为模式一,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为模式二,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80;        //SMOD=1
        TH1 =0xfd;                //波特率为19200,晶振频率为11.0592MHz
        IE = 0x00;
        TR1 = 1;
        TI = 1;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函数
void serial_send_byte(u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TI = 0 ;
}
*/

//向串口发送一串字符数据
void serial_send_string(uchar *p)
{
        while(*p != '\0')
        {
                SBUF = *p;
                while(TI == 0);
                TI = 0;
                p++;
        }
}

int main()
{
        struct DB_data_struct *DB_data;
        uchar k,tmp;
        uchar DB_data_cmp[8];
        serial_init();
        AD7606_init();
        while(1)
        {
//                DB_data = DB_str;
//                serial_send_string(introduce1);
//                serial_send_string(introduce2);
                AD7606_startconvst();
                while((busy == 1))                //当busy为低电平时,数据转换完毕,此时可以读取数据
                {
//                        serial_send_byte(busy);
//                        delay_ms(500);
                        ;
                }
                DB_data = AD7606_read_data();
                serial_send_string(sampling);
                for(k=0;k<8;k++)
                {
                        tmp = (DB_data->DB_data_H>>4) & 0x0f;
                        serial_send_string(DB_str[tmp]);
                        tmp = (DB_data->DB_data_H) & 0x0f;
                        serial_send_string(DB_str[tmp]);
                        tmp = (DB_data->DB_data_L>>4) & 0x0f;
                        serial_send_string(DB_str[tmp]);
                        tmp = (DB_data->DB_data_L) & 0x0f;
                        serial_send_string(DB_str[tmp]);
                        serial_send_string(space);
                        DB_data_cmp[k] = DB_data->DB_data_H;
                        DB_data += 1;
                }
                if((DB_data_cmp[0]>0x7D)&&(DB_data_cmp[1]>0x7D)&&(DB_data_cmp[2]>0x7D)&&(DB_data_cmp[3]>0x7D)        \
                &&(DB_data_cmp[4]>0x7D)&&(DB_data_cmp[5]>0x7D)&&(DB_data_cmp[6]>0x7D)&&(DB_data_cmp[7]>0x7D))
                {        //电压检测为预定值,则绿灯亮
                        red_led = 0;
                        green_led = 1;
                }
                else
                {        //电压检测为非预定值,则红灯亮
                        green_led = 0;
                        red_led = 1;
                }
                serial_send_string(newline);
                serial_send_string(newline);
                serial_send_string(newline);
                delay_ms(300);
        }
        return 0;
}

--------------------------------------------------------------------
#include "AD7076.h"

/*
* 名称:AD7606_startconvst()
* 功能:启动转换
*/
void AD7606_startconvst(void)
{
        convst = 0;
        delay_us(1);
        convst = 1;
}

/*
* 名称:AD7606_reset()
* 功能:复位模块
*/

void AD7606_reset(void)
{
        rst = 0;
        rst = 1;
//        delay_us(1);
        rst = 0;
}

/*
* 名称:AD7606_setinputvoltage()
* 功能:设置测试电压范围
* rage=1为-10V~+10V
* rage=0位-5V~+5V
*/
void AD7606_setinputvoltage(uchar vol)
{
        if(vol ==1)
        {
                rage = 1;
        }else{
                rage = 0;
        }
}

/*
* 名称:AD7606_setOS()
* 功能:设置过采样频率
*/
void AD7606_setOS(uchar uCoS)
{
        switch(uCoS)
        {
                case sampling_0times:         //无过采样
                        OS0 = 0;
                        OS1 = 0;
                        OS2 = 0;
                        break;
                case sampling_2times:         //2倍过采样
                        OS0 = 1;
                        OS1 = 0;
                        OS2 = 0;
                        break;
                case sampling_4times:         //4倍过采样
                        OS0 = 0;
                        OS1 = 1;
                        OS2 = 0;
                        break;
                case sampling_8times:         //8倍过采样
                        OS0 = 1;
                        OS1 = 1;
                        OS2 = 0;
                        break;
                case sampling_16times:         //16倍过采样
                        OS0 = 0;
                        OS1 = 0;
                        OS2 = 1;
                        break;
                case sampling_32times:         //32倍过采样
                        OS0 = 1;
                        OS1 = 0;
                        OS2 = 1;
                        break;
                case sampling_64times:         //64倍过采样
                        OS0 = 0;
                        OS1 = 1;
                        OS2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名称:AD7606_read_data()
* 功能:读取数据
* 返回值:返回一个结构体指针,该指针为指向结构体数组的首地址
*/
struct DB_data_struct *AD7606_read_data(void)
{
        uchar i;
//        uchar DB_data_H,DB_data_L;
        struct DB_data_struct DB_data[8];  //申请一个结构体数组,用于存储8个通道的16位数据
        for(i=0;i<8;i++)
        {
                rd_and_cs = 0;                                  //在并行模式下,RD和CS同时置低,将使得数据更新在并行总线上
                DB_data[i].DB_data_L = P0;
                DB_data[i].DB_data_H = P2;
                rd_and_cs = 1;
//                DB_data[i] = (DB_data_H<<8)|DB_data_L;
        }
        return DB_data;
}

/*
* 名称:AD7606_init()
* 功能:初始化AD7606模块
*       初始化为无过采样,即采样频率为200ksps,采样电压范围为-5V~+5V
*/

void AD7606_init(void)
{
        AD7606_setOS(sampling_0times);
        AD7606_setinputvoltage(0);
        AD7606_reset();
        AD7606_startconvst();
}

------------------------------------------------------
#include
#include "other.h"

void delay_ms(uint timer)          //毫秒延时程序
{
        uchar i;
        while(timer--)
        {
                for(i=200;i>0;i--);
                for(i=120;i>0;i--);
        }
}

void delay_us(uchar timer)          //微妙延时程序
{
        while(timer--);
}

/*
* 名称:binary_to_decimal()
* 功能:二进制数据转换为十进制数据
*/
/*
uchar binary_to_decimal(uchar binary)
{
        uchar decimal,i,j,binary_tmp;
        uchar sumtmp = 1;
        for(i=4;i>0;i--)
        {
                binary_tmp = binary&0x08;
                if(binary_tmp)
                {
                        if(i>1)
                        {
                                for(j=i;j>1;j--)
                                {
                                        sumtmp = sumtmp*2;
                                }
                                decimal += sumtmp;
                                sumtmp = 1;
                        }
                        else if(i == 1)
                        {
                                decimal += 1;
                        }
                        else
                        {
                                ;
                        }
                }
                binary = binary<<1;
        }
        return decimal;
}
*/

网友:
直接把对应的IO改写成430的IO 驱动就好

网友:
学习一下程序的基本结构。找个msp430f5438a的工程。把51里面和ad7076相关的函数复制过去,接口的引脚定义肯定要改。主函数也要根据情况修改。

网友:
好长呀,不过我也不懂